我也晒我的工具,有买的,有自制的 128楼新入台式表

楼主(2009-07-06):
看到大家又是床,又是铣的甚是眼馋,可是没米。
不过这不能挡住我diy的决心,经过几年的积攒,终于也有了一些工具了。
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基本上都是二手的,旧的和自制的。

网友:
喜欢那些电动工具.

楼主:
再来

再来

我的工作台,马上要被撵到阳台了,非常小啊

我的工作台,马上要被撵到阳台了,非常小啊

45号钢车的松香碗,旁边是淘汰的塑料的

45号钢车的松香碗,旁边是淘汰的塑料的

网友:
MF10 万用表 够好

楼主:
看看是那一年出的,老资格啊。
不过这个表用的比较少,平时都是用优利德的71c
这个表用来量三极管什么的,不需要数值,只要看看变化趋势的场合。

楼主:
其实我更喜欢mf18,可惜没搞到手,有机会一定收一个。
小模具电磨,图片上是在给自己做的焊台开面板上的安装孔

网友A:
我觉得500型好用,有两个拨盘的那种,精度也很好。

你的936太搞笑了。穷人的幽默啊。。。

楼主:
上面的那个焊台是936焊台和自动吸锡器一体的。
之所以自己做,因为买成品太贵了,便宜的质量又不好。
自己做货真价实,又能体验到动手的乐趣。
我做的936开机只用20秒就可以焊接了
自动吸锡器功率,真空度,流量等指标都远远超过白光的产品。
只不过我的吸锡器烙铁部分太一般了。否则就可以全面超越。
就这样,吸锡器的效果也十分好。
全套做好花了将近400米,就算是全部购买白光的二手翻新也要将近1000元。

变压器是100w的,功率储备足够大。
烙铁是交流24v供电,而气泵是直流24v供电,加上一个整流快,两个滤波电容搞定。
为了给整流块降温,把它装在了cpu散热器上。其实气泵是断续工作的,不用也可以。
不过咱自己作,就要最好。
等哪天有时间做一个有机玻璃的壳子,粘上面板就更好了。

模拟组装

模拟组装

网友B:
MF10第四电表厂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500型好用,有两个拨盘的那种,精度也很好。

你的936太搞笑了。穷人的幽默啊。。。

500型确实不错,不过mf10的精度更好,更好的是mf18
模拟的万用表现在的用途很少了,我只是在需要看测量趋势的时候才会用到。比如测量三极管的好坏时。
现在的数字表的性能全面超过模拟表好多了,而且价格相对来说也便宜。
我这个更多是用来缅怀了
还有,我的这个可不全是936,是和自动吸锡器一体的,照片中单独的那个,用了不长时间就改了。
现在这个焊台至少比市场上卖的那种100左右的好不是一点半点。回温非常好,谁用谁知道。
只是外观差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10第四电表厂的好!!

这就是,只不过文G期间第四电表厂改名为遵义电表厂了

楼主:
自制台锯采用缝纫机电机和切割玻璃的金刚石切割片。
用来切割线路板,十分好用。
而且不用担心上手,至少比起锯片安全。
而且便宜,10元一片就可以。
下面的白色粉末都是切割下来的线路板粉末。
因为侧面比较宽,所以还可以打磨线路板什么的。

网友:
厂里的一位电气工程师和我关系很好,给我一块经过效验的47表,还想要-10的表他不给,我

网友A:
台锯不错,换个锯片的话,做模型下小木料很好。
线路板我是用勾刀的。吸枪我是用手动的。。LZ是全面自动化了。赞!

网友:
不是一般的好啊,真好。看了一下我买的“垃圾”万用表,是MF40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锯不错,换个锯片的话,做模型下小木料很好。
线路板我是用勾刀的。吸枪我是用手动的。。LZ是全面自动化了。赞!

如果下木料,可以换一个锯片铣刀就可以,要用薄的。
我不做模型的,所以没弄锯片。
其实我以前也同你一样的,全套手动。
开始使用勾刀,因为当时使用的酚醛板,也就是普通的电木覆铜板。后来采用玻纤板了,勾刀就有点力不从心。买田岛的刀片,一道20公分的口子,要换两个刀片才可以,如果像电木板那样勾开一点再掰容易弄坏。虽然刀片可以自己修磨,但是总的效率低。
没办法,做了这个台锯。非常好用。就是开始使用的时候锯不直,用的多了,好了一些。照片中的台锯边上的小细棍其实是切割下来的线路板条。

上一盒各种规格的电阻

上一盒各种规格的电阻

网友:
为啥把垃圾丢第一位 好东西放下面。。。  不过 都是我想要的东西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