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JR539舵机能用作油门舵机吗?

楼主(2009-07-06):
请教各位,JR539舵机能用作油门舵机吗?谢谢!

网友:
只要不是发烧级别的 应该 OK了

楼主:
我看到本论坛上面的文章说,油门舵机最好要和螺距舵机一致,现在我的螺距舵机用的是JR539,请问有没有必要把油门舵机也换成JR539???
或者,油门舵机用3003,配螺距舵机JR539行不行?
谢谢!!!

网友:
没必要,还有,你的是hde结构吧?螺距舵机用539好像弱了点。。。要求比较高。

楼主:
我的是雷虎50 V2,尾舵机是9254外,升降、副翼、螺距是JR539,请问油门用什么好???JR539、3003这些合不合适???
我是菜鸟,请指导???

网友:
539做油门,要求不高没问题。

网友(2009-11-11):
我的就是全539舵机,感觉539推油门绰绰有余。

网友A:
我親眼看過在無炸機下539的塑料軸在空中斷列導至油門全関, 引擎熄火, 然后熄火下來. 如果油門閥門全開就麻烦了.

如果不用定速器和只是縣停,航線的話, 539應是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親眼看過在無炸機下539的塑料軸在空中斷列導至油門全関, 引擎熄火, 然后熄火下來. 如果油門閥門全開就麻烦了.

如果不用定速器和只是縣停,航線的話, 539應是可以.

怕怕,看来以后有米了还是升级一下舵机好。
不过这个塑料轴自己会断的话,恐怕所有的塑料齿的舵机都不成了吧。而且严重怀疑那是什么发动机呀,油门风门那么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怕怕,看来以后有米了还是升级一下舵机好。
不过这个塑料轴自己会断的话,恐怕所有的塑料齿的舵机都不成了吧。而且严重怀疑那是什么发动机呀,油门风门那么紧。

油门很順的, 发动机是OS50, 相信是发动机的"震动"從連桿一直傳到舵机轴去把轴震断.

网友:
不要小看油门舵机,油门舵机如果配合定速,他跟尾舵机一样动的频繁,所以可靠是必须的,另外油机震动大,正如chantaiman51所说,会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