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美国的电动机

楼主(2009-07-06):
这个是大的请问上面铭牌里写着什么啊

这个是走刀器上的 应该是直流的吧  应该插什么电啊

楼主:
那个大的怎么写着2PH 3PH呢 难道单相三相都可以用吗

网友:
大概 是2P马力  3相电机曙肯定的 电压好像是220V   50HZ 时候 转速是14xx  60HZ 17xx

网友:
表中看到4个电压值对应4个电流值,高低压2个接法再对应2个转速。怎么用

网友A:
我看是這樣吧.
HP 2 = 2匹马力
PH 3 = 3相供電
1.電壓220V時電流6.0安,頻率50時轉杗數為1415.低電壓接法.
2.電壓230V時電流5.6安,頻率60時轉杗數為1710.低電壓接法.
3.電壓440V時電流3.0安,頻率50時轉杗數為1415.高電壓接法.
4.電壓460V時電流2.8安,頻率60時轉杗數為1710.高電壓接法.

网友:
LS高手 帮顶了

网友B:
7楼说法基本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這樣吧.
HP 2 = 2匹马力
PH 3 = 3相供電
1.電壓220V時電流6.0安,頻率50時轉杗數為1415.低電壓接法.
2.電壓230V時電流5.6安,頻率60時轉杗數為1710.低電壓接法.
3.電壓440V時電流3.0安,頻率50時轉杗數為141 ...
很好

网友:
怎样看那个电压适合高、低压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7楼说法基本正确

我很在行 :第三张图上数量最多的元件叫电阻 。

网友:
7楼的正解

网友:
印象派的走线

网友:
7楼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