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卡塔连那电池能飞多久?

楼主(2009-07-06):
我的3s 2200mah,能飞大约6分钟,休息5分钟后电压空载大约3.8v左右。

网友:
11.1v 2.2AH 12分钟。无刷的

网友A:
空载3.8证明还有放电的余地哦

网友:
什么情况

并联一个电池不就可以飞的时间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3.8证明还有放电的余地哦

空载3.8距离过放很近了,最多还有2分钟,估计要电调保护了。

网友:
是一个电池还是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