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封雷电如何拆开

楼主(2009-07-06):
用了四年的“
A.K.E冰峰雷电450TH v2.5(KV:2950RPM Φ3.17mm)”坏了。死都拆不开。有拆过的吗?如何拆?想自己重绕线圈

网友A:
问下LZA.K.E 的电机到底怎么样 暴力不

网友B:
AKE的电机怎么样?

网友C:
我的480很好拆,只要拧下对应的螺丝,拔掉卡簧,用力一按主轴就出来了。就是坏掉的轴承因为内外圈已经分离了,害我弄了半天才拆下来........
AKE的电机比XXD的省电一些,而且有散热扇叶,工作时温度不高。只不过我的480只飞了几十个起落居然就有一个轴承坏了,而且还是英制的罕见尺寸轴承,害得我在淘宝上找了半天才找到,郁闷.....也不一定是轴承的质量问题,有可能是前一段时间大齿间缝调得过紧损伤的~

楼主:
我的是第一代老款的那种。没卡簧没螺丝的。这电机不好我是不会再修的。

网友D:
AKE是哪里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