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油0开工了。。。

楼主(2009-07-07):
终于有时间开始装我的油o了。先上几张图其它的陆续更新。

开化油器口

开化油器口

终于开好了

终于开好了

放上试试位置

放上试试位置

加上排气管和油箱

加上排气管和油箱

网友:
期待后续之图~!

网友:
坐着等好图!

网友:
一看就很强劲

网友:
油箱在前没有中置来得稳定,高速后会发飘的不好调控

网友:
从开口的工具和开口形状工艺来说,楼主绝对是个完美主义者 鉴定完毕!

网友A:
软垫直接锁在夹板上是靠不住的

网友:
LZ
弯管是铝的吗,小心啊。很快烧化变形。建议弯管部分还是不锈钢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垫直接锁在夹板上是靠不住的

那应该怎么锁才可以安全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锁才可以安全点啊?

我的是这样的,你看看!

网友:
楼主加润滑油的那个金属头是哪里买的?

网友:
下水記住叫我啊.

楼主:
哦哦,记得叫你地葛啦。

网友:
小松机!NO!NO!NO!找性价比高的机器吧!要速度!用XXXXXXX,要稳定又要速度用XX,要比赛,管子不行,船壳一般,机器要用XXXX或者XXX还有XX!装船时轴系同心度很重要,不知楼主是用传统吊架还是老鼠尾巴。。。。。。。要注意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个人建议!欢迎拍砖!

网友:
明顯是一台CR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