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用普通USB游戏手柄是否能玩REFLEX XTR

楼主(2009-07-07):
如果能玩,是不是要用PPJOY,如何设置。如果不能玩,那有没么有 能玩的飞行
模拟器
呢?
在线等。谢谢各位,感谢!

网友A:
reflex xtr应该玩不了,以前Realflight G2可以,G2 装的时候不要装他那个专用接口的驱动,否则进程序要报错的。后来的版本g3 g4就没玩过了。不过玩格斗那种游戏杆梯度很少很粗糙的,要用飞行游戏杆。

网友B:
你难道希望用游戏手柄飞模型?
这个程序的目的就是给你练习真机的遥控手感,你用手柄玩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除非你准备用手柄来飞模型。
就算你很nb,自己改装了手柄的遥控器,也不好飞,因为手柄是接触的开关式,而遥控摇杆是比例的。你怎么可能飞好呢?趁早打消这种念头。
用手柄去玩那些飞行游戏吧。

网友C:
可以用手柄玩 我用过 可以用苦力帽玩 是比例的 和控感觉差不多 但是没控精准 没法练习吊机 油门也只能再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