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KASAMA 90鸡鸡,大家踊跃讨论呀

楼主(2009-07-07):
KASAMA90的碳纤板上有大量图片之类的细小的开槽,
本人愚钝,这样不是降低碳纤板的强度吗?
设计败笔?
保护其他部品?

网友:
这个问题有趣,
请高人解答...

网友:
应力分布吧?

网友:
个人觉得 整块的板变形可能容易断,开槽为了降低部分区域的钢性
允许变形,不容易损坏。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由于90级飞机侧板面积大, 开槽是为了避免高温导致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机身的变形

网友:
 炸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再来一个启动头部位的,这个不就容易断了吗?

网友:
别人是做过受力分析的。

不过貌似国产的风神做的不好。大家仔细对比下脚架支撑点,相对于YT600N

网友:
哇,
不能上图啊,
KASAMA 的每一张图,
都能让人的眼珠子滴血...

楼主:
其实还是有加工的刀纹的
并不是这么神奇
但是许多设计上的独创还是很精彩
特别是整机的防震和舵机的传动
就是太贵,5折就考虑

加工的刀纹还是有的

加工的刀纹还是有的

网友:
侧版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机身的厚度和加固点的数量是成正比的.
KASAMA和亚拓700N,同样面积的侧版.700N2片侧版的距离太远,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机身固定座,但事实是KASAMA的固定点反而多过700N
还有就是对电子设备的保护.

网友:
JJ的确漂亮,但这些有距离的东西,还是少考虑。

网友:
过于精确和精致的东西缺点就是一旦炸机后,维修成本会非常高,这个飞机一旦炸鸡我估计还不如重新买一台呢

网友:
是的,这些不是大众消费品,没多少人讨论的.

网友:
不会是为了减小风阻,增大抗风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