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拆E004的平衡杆?

楼主(2009-07-07):
E004的平衡杆断了,需要更换,但不知道该怎么拆下旧的?

网友A:
拆下控制内盘两侧的两个螺丝,就可以拨出平衡杆了.

楼主:
谢谢指点,因为是黑色内六,没有发现,已经搞定了

网友B:
学习了。问一下。为什么E005停产了。而E004却卖的那么好。它什么时候回停产。希望帮我解答下。呵呵。

网友C:
004已经停产了。
就像很多lama都比esky lama3好大伙儿却倾向于esky lama3
经典嘛!
四通道的丘比特V3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