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虎I的改良型底盘

楼主(2009-07-07):
在TAOBAO上看到有虎一的改良型底盘,标价80多,请问这个底盘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啊?是修改那部分错误了吗?由于没见过实物,也没见说明,请懂的朋友指教一下,谢谢啊

网友:
基本都一个样的,没什么差别,二次回收的塑料做的

楼主:
 那还叫改良?!单独卖这底盘有什么用啊,我还以为把悬挂错误都改了

网友:
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个普通底盘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改良过的底盘,所以新手不知道改良底盘和旧底盘有什么区别是可以理解的。去翻翻老贴子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
貌似多了铁片

网友:
看这个摇臂便知现在的是改良品  内里加铁片,内六角镙丝固定摇臂

楼主:
谢谢各位老鸟解答,新人还有个问题,这种改良底盘悬挂镜像错误改过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鸟解答,新人还有个问题,这种改良底盘悬挂镜像错误改过来了吗?

没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