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总是掉下来

楼主(2009-07-07):
各位老大怎么办?

网友:
加个顶螺丝或在轴和轮的交接处钻个空攻丝后上一个螺丝。

网友:
检查皮带轮槽内是否有紧定螺钉或电机轴头有无挡盖和螺钉,如无自己加改。

网友:
搞成紧配合,如果还掉再说

网友A:
BB25-3铣床电动机的轴上有个键槽 然后一个键条 穿入皮带轮  在轴的顶端 有一个小螺丝 固定一圆垫片来固定皮带轮 一般是不会掉的 你的有可能是把这个螺丝和圆垫片给弄丢了 或者厂家的技术人员忘记给你装了

网友:
补充下 如果圆垫片和螺丝还在 并且安装牢固的话 不是一般不会掉 是绝对不会掉..........................

网友:
这BB25好用不!!?

网友:
至于更多关于BB25的问题 请看我在DIYCNC.ORG里发过的一个帖子 在DIYCNC展示区 帖子名字叫 路漫漫其修远  就在第一页......
重复的内容我就不多发了 刚在BB25和D210的帖子里已经罗嗦了半天 呵呵

网友:
看什么连接,一帮来说掉下来很难得

网友:
用固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25-3铣床电动机的轴上有个键槽 然后一个键条 穿入皮带轮  在轴的顶端 有一个小螺丝 固定一圆垫片来固定皮带轮 一般是不会掉的 你的有可能是把这个螺丝和圆垫片给弄丢了 或者厂家的技术人员忘记给你装了

这些都有,上紧后还是掉下来。想用AB胶粘上如何。

网友:
直接给厂家打电话 找蒋工程师  这个人技术好人热情.......其他人水平就不行了 呵呵

网友:
皮带轮的固定靠的是轴与孔的过度配合,其他外在紧固方法如同隔靴搔痒。一劳永逸的办法:规格大的轮应扩孔镶套,规格小、间隙小的可将轴电镀或电刷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有,上紧后还是掉下来。想用AB胶粘上如何。

可能已经不是孔的问题了,仔细检查零件几何精度............
说不定轴歪了

楼主:
是皮带轮的孔大了,想带胶粘上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