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一般用几串的A123合适

楼主(2009-07-07):
有用3S也有用4S有何区别

网友:
我用3S的悬停也就八分钟左右电机电调温度正常

网友:
3S,练练悬停和航线也够了...

网友:
4S重了会不会

网友:
4S看起来是重了点,但不用换电机电调,可直接代替锂电,螺距油门调配合适的话能轻松飞12分钟以上~

楼主:
4s如何解决配重问题,纵向安装还是横向

网友:
3S+450Pro,什么都没换,什么都没改,直接装上飞,10分33秒。

网友A:
PRO??你3S是怎么装的,,发张照片来看看也?

网友:
我用3s,8錯。
但電池必須激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你3S是怎么装的,,发张照片来看看也?

就是戴不上头罩了
下边连接有悬停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0471

网友B:
楼上的,你的pro怎么装了平衡锤啊?嫌太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你的pro怎么装了平衡锤啊?嫌太灵活?

老衲上了年纪,
反应比较迟钝,
刚刚练习悬停,
避免手忙脚乱。

网友:
3s26650 4s26650 5s18650都可以

网友(2009-09-01):
IMAX B6如何给3.7Li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