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丘比特v3的控

楼主(2009-07-07):
今天发现v3的控最大油门在过中油的一格后桨的转速不再增加,调油门微调只是最大最小油门位置有变化,但最大油门时拿在手上感觉还是很有力的(菜鸟还不能离地),请问这样正常吗?之前拆过控,不过没动过电子设备,只是电源线连在电池仓的那端断了再焊过一次。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小弟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飞不起来?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充电再看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油们杆没有推到顶马达就已经输出满功率了,不是说飞不起来。

其主要原因是电池电压的变化,早期丘比特是使用8.4V镍氢电池(满电约9.6V),现在都升级到7.4V锂电池(满电8.4V),其中有一个电压差,对于调速器本身来说其实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有刷主马达对电压的变化就比较敏感一些。

具体的说就是最大电压的降低最终使马达的最大实际功率降低,所以即使油门推到顶了马达的转速也不会明显的增加了。但是不用担心会对飞行造成影响,因为即使容量大很多的锂电池也比原先的镍氢电池的重量要轻很多,所以对马达最大的实际功率要求也降低了。

这种情况在电池满电的时候比较明显,随着电量的释放就会有明显的改善了。

楼主:
再次感谢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