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R146ip滴滴响的问题

楼主(2009-07-07):
请问 接顺序接了接收器上的所有插头,开控通电后,一直发滴滴滴响声,
舵机
动,但是
电机
不转 ,请问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油门(channel 3)需要设置反向,滴滴响是电调保护,与接收机无关……

楼主:
谢谢,我刚才重插了下接收上的插口,能转了,
电调保护是什么意思,在保护状态下不会转?
我刚才电机虽然能转了,但是是有时转有时不转,这是为什么呀?不转的时候就是 机会一下一下的转动,我断了电手摸电机和电调,都比较热。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应该是电调与电机接触不良。
大家都是用焊的吗?我焊了半天了,也没焊好,都给我整出焊了....

网友B:
呵呵,多注意,多振动,拔几次,防止二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