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只60CM的KT330

楼主(2009-07-07):
现在不知道要配什么桨好了,我想用2S飞KY330,目前用9047的桨。但感觉升力还是不怎么样,马达用的是KV1300的 27克重的马达。现在整机大概重200多克。去掉电池180多克吧。
原来用19克的2300KV的马达飞 9047的桨效果倒不错,半油门就吊起来了。问题是马达很热,热得胶都化了。所以才换马达的。但现在这个马达又感觉没那样大的力了。

怎么办才好?如再换更大的桨飞机会自转吗?1050的桨?

网友:
2212+1060

网友:
全机控制在230克以内,可以配2204,2205 1500KV电机,2S800mah,8060或9047浆

楼主:
哦,我一直不敢用1060的桨,就怕扭力会太大,看来是我太担心了。

网友:
我的配置是2205 电机+ 8040浆+10A电调+2S 800MAH 10C 电池 飞机重了点250克左右 电机不热 轻点的话吊机没问题

网友(2009-08-14):
可以用1047桨,应该没问题,自转可以用副翼平衡一下。

网友:
08年飞的60MM翼展小E330,2S锂电,7060桨。

网友A:
我也想做一部在室内飞,好飞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做一部在室内飞,好飞吗?

靠,,比我还菜鸟啊。固定翼还室内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比我还菜鸟啊。固定翼还室内飞

固定翼为什么不能室内飞?

网友C:
这飞机速度快,在一个蓝球场飞都得小心,岂能在室内飞。

网友(2009-09-26):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速度快,在一个蓝球场飞都得小心,岂能在室内飞。

飞行场地的大小由2个因素决定,1 飞机类型 2 飞行水平 。

网友:
2300KV的马达飞 9047的桨……KV值太高了不

网友:
图纸就用网上的E330标准图,打图时机翼全长用光标套住设定为600MM。全图按此比例缩小就得。

网友:
2s完全可以在室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