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模友,抖舵到底是接收问题还是舵机问题

楼主(2009-07-07):
我3月份上手一台15级的小油机,目前飞了5桶油,可因
舵机
抖动已换过4个斜盘舵机了(备用的都用上了),最早是斜盘舵机开始抖,后来发展的油门舵机和尾舵机也抖。本人上手的是华科尔83#,斜盘舵机用华的W-020 金属齿(20g)。

楼主:
被逼无奈想换舵机,看好一款斜盘舵机,不知各位模友有用过的吗?给个意见,GWS MICRO/2BBMG 双轴承金属齿轮微型舵机(28g)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产品名称:GWS MICRO/2BBMG 双轴承金属齿轮微型舵机(28g)
厂家编号:M2BBMG
尺寸:28x14x29.8mm
重量:28g
4.8V:
速度:0.17(秒/60°)
扭力:5.4公斤/CM
6.0V:
速度:0.14(秒/60°)
扭力:6.4公斤/CM
不知道GWS 是哪里产的?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控制信号,如果信号不变舵抖就是舵机问题
信号变但你控没动,是干扰问题(可能是外面的,更可能是你电机或电源的干扰)

网友B:
换控把 我以前也有这样情况

网友C:
80%是控的问题,舵机一般不会自己抖的

网友D:
使用SPCM的控和接收。

网友E:
是不是接收干扰了?

网友F:
应该不是舵机的问题,舵机抖舵的问题很少的,你要用示波器检查看下是不是有干扰
换个控和接收机试试吧

网友G:
检查舵机有无扫齿,若无,则接收机和控的问题较大。

网友H:
把控接在电脑上用模拟器来试试看看控抖动不,八成是控的电位器坏了

楼主:
看来大家普遍认为是控的问题,可我还是有点疑惑,一,我换下抖舵的舵机,在同一位置换上个新的就好了,当然到目前,三个斜盘舵机都已因为抖舵换了一遍,现在又有一个舵机在抖了,二,前些天,尾舵也抖了,换在另一个接收上也抖,最后换了舵机就不抖了。通过以上情况看,抖舵还有可能是接收或控的问题吗?报告一下,我是华科尔2801,2.4G 8通的控和接收,谢谢大家,继续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还望各位模友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I:
大家别忽略接收器,我曾经就2舵跳,怎么弄都还是跳,最后居然是换了个接收器解决的。刚开始连想都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