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MA V4有图为证

楼主(2009-07-07):
请老大些帮我看哈。。。。飞机~~~
首先。。。很菜鸟的一个问题。。。看看我的电机插头插4合一是不是插反了。。。。。。。。
第二 :我的下浆电机烧过的。。换了新的电机后。。。。。飞机就再也没飞起来过。。。全是往左边打圈。。。。。而且很厉害~~~根本飞不起来。。。调的我都丧失信心了。。。。。
第三:  我的飞机没摔过~~就是电机烧过。换了新的。。~~~~~到底应该在个调整哦。。。。

楼主:
还有我听朋友在说~~新电机买回来~~换就要换一对??不然飞不起来??、有这样的说法??
我LAMA 没飞过几次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听朋友在说~~新电机买回来~~换就要换一对??不然飞不起来??、有这样的说法??
我LAMA 没飞过几次哈。。。

我有几个电机, 随便换都可以飞,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老大些帮我看哈。。。。飞机~~~
首先。。。很菜鸟的一个问题。。。看看我的电机插头插4合一是不是插反了。。。。。。。。
第二 :我的下浆电机烧过的。。换了新的电机后。。。。。飞机就再也没飞起来过。。。 ...

如果没烧那个电机没插过, 只要和没烧那个电机上的螺旋桨转的方向和新插上去上的电机的螺旋桨转的方向相反就对的拉,如果飞不起来可能有双桨,检查下,如果没双桨,不用问,没烧那个电机也就快不行的了,换吧,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
应该是你电机转的方向不对

楼主:
反正我觉得。。我把飞机拿到手上开油门。。。飞机下面感觉不到风。。。。风是冲2边出来的

网友:
不会搞 帮你顶

网友:
马达线没焊反了吧?

网友:
壳子还完好 JJ就挂了~

网友:
没有往下的风,肯定电机线接反了!那你应该是换的下桨马达了

网友:
检查一下四合一吧!一般电机烧四合一必烧!

网友:
电机线  是不是插反了

网友:
电机线插反了,可以掉过来试试,电机线怎么插也不会烧四合一的。还有就是浆装反了也会这样。电机线可以正负掉换也可以上下AB电机掉换,都没问题,什么时候手拿着飞机感觉风很大,而且没有自旋了就OK了,多试试吧,电机线怎么插都不会烧四合一的

楼主:
4合一是肯定没烧了~~插电自检。。然后变绿灯

网友:
仔细检查下电机线!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飞机的问题已经解决。。。。不是新电机和老电机的问题。。。。而是我把插头插反了。。。呵呵~~~~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