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固定翼设想

楼主(2009-07-07):
先上的图再说,大家帮我看看行不行的通

网友A:
做个永动机吧

网友:
影响飞行效率。

网友B:
空中停车的话就等着炸机了

网友:
影响安全系数

网友:
绝对可以,但还要想想发动机的稳定性,要是一下子死火了舵机也动不了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上的图再说,大家帮我看看行不行的通

绝对行不通!!!发动机一但熄火,接收机也没电了,就失去控制了!就.....................!!!

网友:
这飞机可不小。。。

网友:
支持2楼,只是建议结尾不带“吧”

网友:
油门变化时电压波动大,除非发的电经过处理后先送到电池,在用电池供电

网友:
不是有人做过了吗,发电机直接跟发动机同轴,还老大个了,从照片上目测发电机直径15厘米的样子。也不记得是在哪个板块看到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中停车的话就等着炸机了

可以弄个电池吧,边飞,边充电,不转了。就电池供电了。

网友D:
有人用这个方法飞越英吉利海峡来着
航空模型上看到了

网友:
楼主可以实现,5IRC上有 位大虾,在50直升机上装无刷电机改的发电机,试验成功,好象还搞了类似给电池充电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永动机吧

永动机是指不消耗能量却能不断提供能量的机器.
而楼主的这个是将燃料提供给发动机的一部分动能转化为电能,跟永动机根本不是同一件事.如果楼主的这个不能实现,那所有汽车,摩托车上的供电系统岂不全部都要推倒重新设计?
发动机输出到螺旋桨的效率肯定会下降,因为有一部分能量转化为电能了.
这个设计的重点是发动机转速变化时要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楼主大胆尝试吧,会成功的

网友:
挺麻烦,投资大,飞机增重多,不如电池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弄个电池吧,边飞,边充电,不转了。就电池供电了。

还得用电池!!!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楼主:
发电机输出经过电路转成直流稳压,稳压后给电池供电,发电机很小,应该对发动机影响不大。

网友:
即使弄成功了!~这个意义不太大吧!~即使你的电池能飞很长时间,但燃料不可能飞那么长时间吧!~

网友:
空中停车 你就死舵了........

网友E:
看上去有点想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的思路,
发扬一下出油电混合动力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有点想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的思路,
发扬一下出油电混合动力飞机
我到想过人力和油机或电机的混和动力,我想能成功.

网友:
能成功,熄火的时候可以在空中把发动机车着!

网友:
仔细想想  是可行的.....但是有个更可行的办法   就是用锂电+稳压 来给接收供电..  就不用担心接收电的问题了

网友(2009-08-20):
引用 网友D:
有人用这个方法飞越英吉利海峡来着
航空模型上看到了

那人何止飞跃海峡,他飞越的是大西洋!!!!!!3000多km,飞机结构和lz的差不多
完全可行,但是需要备用电池,防止熄火

网友:
在考虑用多大的油箱?想飞多远?

网友:
 没有必要这样做,你是属于没事折腾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