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在非锁尾模式下尾推左边行程不够的方法

楼主(2009-07-08):
大家请看视频

楼主:
以前打右舵尾推向波箱方向移动,改了以后变成打右舵尾推向尾桨夹方向移动,大家请注意,改了以后要检查陀螺仪和方向舵的正反向是否正确,否者会产生自旋,危险!

楼主:
这是我自己拍的改了以后的录像,让大家有个对比。

楼主:
注意:打右舵的时候,尾桨的迎风面是朝波箱方向的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
尾桨夹换个方向反装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
视频是bob white的450pro build系列视频的一部分,主要是解决450pro尾推设计几何学上不合理的地方。
450pro如果按照说明书安装,当尾推在尾轴中点的时候,尾浆迎风面是斜向尾浆夹的,会加剧直升机本身逆时针旋转的趋势。而我们需要的是抵消这种趋势。

具体改的地方就是反转尾浆夹,让尾推在尾轴中点的时候,尾浆也成一定的角度,尾浆迎风面斜向尾波箱,抵消直升机机身逆时针旋转的趋势。

如果飞行模式采用锁尾模式,可以不修改,也能正常锁尾,因为陀螺仪会自动寻找中点,但是中点会偏向尾波箱。
如果采用非锁尾模式飞行的朋友,或者先非锁尾找中点,再切回锁尾的情况,如此修改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做光驱轴尾轴, 把轴加长一点不就完了。

网友B:
在用光驱轴加长  不过尾推总行程是不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用光驱轴加长  不过尾推总行程是不变的

可以调整陀螺上的limit来改变行程
我尾轴加了4mm,401陀螺limit调到12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调整陀螺上的limit来改变行程
我尾轴加了4mm,401陀螺limit调到120

limit调大  总有一边会碰壁
中立点不会在尾螺距0度的

楼主:
用视频里那种方法将尾桨夹反装,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在非锁尾状态下,在中立点时,尾推基本在尾轴中间,尾桨成3-5°角,而且左右行程基本一样

楼主:
改完以后请确认陀螺仪和方向舵的正反向是否正确,再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mit调大  总有一边会碰壁
中立点不会在尾螺距0度的

加长尾轴,是可以令到两边的行程一样的,因为在加长尾轴的同时,尾螺距也在增加

网友:
这个帖子不是在亚托板块的么?

楼主:
这里没人看,所以又发到亚拓板块去了

网友:
加长尾轴或缩短尾桨平拉杆才是正道

这么反改不可取(另一贴已回)

网友:
加长尾轴确实是最完美的,但是在没有更换零件的条件下,楼主的方法还是不错的,
虽然拉杠变推杆可能有负面影响,但是实际试飞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
我按楼主的方法改装GL450C,测试完全通过

网友D:
但反过来讲,虽然看上去左边行程比右边行程小一点,但实际使用时,只要最大螺距有15度,就足够了,再大的螺距只会带来阻力,并不会再增加推力。
实际上在静态时,左边螺距已经远大于15度,所以没有必要左边更大了,使用陀螺仪的limit使用一边不碰边即可了

网友E:
我就反装过,但觉的不好,因为球头和球头扣的关系,你看看就知道了,哪天脱出来就不好玩了,我用的是WING

网友F:
如果有问题,bob white就不会建议改了

网友D:
如果有问题,JK 早就改设计了

网友:
要是中文就好了

网友G(2010-03-29):
我也想问,能不能这样改啊?改了之后会有缺 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