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正确的开、关顺序是什么?

楼主(2009-07-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关机顺序不对!
记住接收机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有发射信号就行了。

网友:
控先开后关,机后开先关。

网友A:
2.4G  好像可以先开机后开控   这样做是不是合规矩呢?

网友:
楼主之前在玩什么? 很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  好像可以先开机后开控   这样做是不是合规矩呢?

据我所知好像只有一个国内品牌先开机后开控。

其他的先开机会处于失控保护状态,虽然一般不会出事,但是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
我的2.4G到外场每次第一块电池必须先开机后开控,

网友:
建议
开机:
先开控 →油门最低  →然后锁油门  →然后插飞机电源

关机
油门最低 →锁油门  →拔飞机电源  →关控

网友:
我的控没锁油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