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逃过一劫

楼主(2009-07-08):
海王180a +fes 3660 桌上空转,突然慢,烧电线皮,
电机
电调都发烫。换个4560电机不转,电调冷后再试,行了,打开3660居然失磁,海王逃过一劫

网友A:
说你什么好!无刷电机的禁忌就是长时间的空转,一般如是要检测就转个几秒种就好了,空转的发热量是很大的,在加上没有水冷却,电机不消磁就有鬼了,有钱也没有这么烧的啊!

网友B:
呵呵,难道LZ在磨合电机吗?

网友C:
LZ烧钱的方法确实是非一般的牛.

网友D:
楼主好像没事就烧电机和电调玩,

网友E:
LZ在测试电调电机?

网友F:
我就是这样子空转.把我的3660电机给搞爆转子

网友G:
LZ应该是在测试电调

网友H:
恭喜楼主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