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总保护,怎么办??

楼主(2009-07-08):
先说配置,450,好赢40A,xxd2218 3680kv,
电池
都是20c和25c的,飞的时候开3d总彩虹,做几个之后一会电调就降低功率保护了,再一会又正常了,再一会又保护了。
是不是太热了,把头罩拿下来就好很多。难道是天气的温度太高了,晕倒。
还有,飞机做侧钟摆的时候,总是感觉无力,掉高度,做2个就掉下来,怎么回事呢???高手告诉下。

网友A:
 都练到做钟摆了,还不知道电调过热会保护
这天气还是把电调移到侧板上去吧,电调在电池底下太热了受不了的。如果电池线不够长就要加延长线哦

网友B:
就是电调高温造成。你可穿上西装搞几个3D下来,摸一摸不就清楚喽!夏季电调要找个好位置散热才行呀!会保护算LZ你捡到了。

网友C:
你不做动作的时候是不是没事,只要做动作就保护了,我用过好赢的电调!保护是因为电调温度过高导致的呀!LZ能保护没摔机就好了!

楼主:
我设置了低进角了,电调如果过热就降低功率,不会停转的。请问大家有什么设置办法吗??

网友D:
温度高是大问题

楼主:
你们的电调也热啊应该??你们抖绑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B:
侧板,如果在机头,头罩罩住,里面还有电池的发热。它能不热吗?

网友E:
LZ你的问题给你两个建议
国内电调虚标的成份比较多
40A实际达不到或者说40A是峰值电流
只能维持几秒钟
你飞机的螺距是否过大
过大的螺距会导致电流过大
引起电调保护
一般来说钟摆不用长时间处于最高螺距状态
飞行时螺距的变化掌握好
对电调来说也是保护
1秒的最高螺距就足够你弹飞机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螺距正负11,2218 3680kv配13t齿轮,是不是有点过于暴力了???电池都是论坛里面评价比较好的,牌子就不说了。另外,请公布下比较好的螺距曲线??另外我的电调是绑电池板下面的那个飞机主板上面的。应该绑侧面能好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