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丝胶怎么个用法?

楼主(2009-07-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是,螺丝胶据说是厌氧胶,隔绝空气才凝固。

用法是,滴一点浸润螺丝的前2mm左右的螺纹,然后用餐巾纸把多余的吸掉,拧紧螺丝。记住螺丝胶仅仅用于金属螺丝和金属件之间的防松,非金属件不要用螺丝胶。没有必要也不要上太多螺丝胶,因为拆起来会很麻烦。

另外螺丝胶有强度区别。紫色/蓝色为低强度,用于频繁拆装的部件。橙色为中强度,用于受力较大的关键部件。

网友:
其实502当螺丝胶用还不错

网友:
怕拧上去拧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