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接收天线的长短问题

楼主(2009-07-08):
想问下各位模友,2.4G接收的天线加长或截短点,对性能有没有什么影响?感谢!

红圈所指的天线!

网友A:
任何改动都会严重影响距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问下各位模友,2.4G接收的天线加长或截短点,对性能有没有什么影响?感谢!
红圈所指的天线!

天线长度必须是波长的 整数倍或者1/2,1/4,1/8……。否则信号会被大大削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改动都会严重影响距离

这么严重?!我的那个天线外皮掉了,我找同等粗细的线换上了,但没留意原装的具体尺寸,换上的好像比原装的短个4毫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长度必须是波长的 整数倍或者1/2,1/4,1/8……。否则信号会被大大削弱。

能不能告诉我这款的天线长度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量原天线长度,用同样的材料

网友:
外露部分长度最好很精确地一致。带屏蔽层部分有点差别无关紧要。

网友:
通常外露的软线是3厘米

网友:
原装的是19股镀银的线,长度3厘米.,控里面也有和接收器一样的线,

网友:
我测量过了 3.3cm

我测了一下,我淘宝店里 的 徐州 飞梦的 2.4G接收机 ,没有金属屏蔽层的 部分有3.3CM左右 。这长度刚好等于2.4G波长的 1/4.

网友:
10楼飞机很漂亮啊

网友:
我的天线断了,重新焊接比原来的短了0.4CM现在感觉没有影响,6100的接收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但还有几个问题不解:
1、JR RD721这款接收的天线和配套的卫星小接收天线是一样长的吗?
2、JR RD721这款2.4G的接收和其他品牌的接收天线长度一至?
3、天线的具体长度是多少!谢谢了

图中没有见到所说的屏蔽层!

网友C:
LZ这线不怎么地

网友D:
简单的计算波长可以用公式:  300/ 频率=波长。频率单位为MHZ,波长单位为米。
天线的长度取1/4波长。
如2.4G波段天线长度为:300/2400MHZ=0.125米,取1/4 得0.03125米,也就是31毫米左右。
如72.XXXMHZ天线长度:300/72=4.17米 ,取1/4 得1.04米.
如35.XXXMHZ天线长度:300/35=8.57米 ,取1/4 得2.14米.

上面只是粗略的计算,没有计算材料缩短系数等。
对于低频段的天线长度过长,所以厂家在电路上都有电感等元件来缩短天线实际的长度。所以对于低于72MHZ的波段,一般就取厂家原配的长度就可以了,长度有些出入也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线不怎么地

暂时没找到好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计算波长可以用公式:  300/ 频率=波长。频率单位为MHZ,波长单位为米。
天线的长度取1/4波长。
如2.4G波段天线长度为:300/2400MHZ=0.125米,取1/4 得0.03125米,也就是31毫米左右。
如72.XXXMHZ天线长度: ...

谢谢!

网友:
16楼专业

网友:
要多股的镀银线才是好.

网友E:
LZ看那个天线不顺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