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TW电调的设置

楼主(2009-07-08):
ZTW的电调到手2个星期了,装机后一直出现咳嗽的现象,用的是AX2218H的
电机
最近听模友说可能是电调的设置问题
昨天搞了一晚上也没搞好,问题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如何判断选择的子选项是哪一个
ZTW的电调说明书只说明大选项的判断声音,但是没有说明如果判断或者如何设置子选项。
请各位模友帮帮忙啊,小弟不胜感激了!

网友A:
帮顶
怎么准备 入手
也想知道..

网友B:
在第4次变音的时候 设置 就恢复出厂 在有问题说明就是电调有问题

网友C:
关注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听电调的声音,对着说明书一项项听下来,听到你所需要的项目后,拉下油门,然后拔电。要修改其他项目就再继续。记得设置一项拔一次电保存。这点感觉中特威有点麻烦。但楼主如果买张设置卡就会方便很多了。一下就好。

楼主:
恩,多谢大伙了,后来我也给厂家打电话了,ZTW的电调设置起来是比较麻烦,子项目需要顺序设置 ,如,你选择电机进角的话,如果现在是在自动的这个选择上,你如果项设置成高,就要设置两次,才能到。

网友E(2009-11-01):
配专门的编程卡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F:
看贴要顶。路过看有没有可学的。我没有这调速器帮不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