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的起飞重量问题

楼主(2009-07-08):
最近我把我的ep200V1换上了GY401陀螺,比210重17g,结果飞起来飞机就像变了个样,感到动力不足了。全机大概重288g

网友:
我的315g也照飞 没有感到动力不足

网友:
油门曲线调高些吧

网友:
增加一點點重量只要不暴不會有很大影響的~
还是調一下陀螺及油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我把我的ep200V1换上了GY401陀螺,比210重17g,结果飞起来飞机就像变了个样,感到动力不足了。全机大概重288g

V1这么轻啊
我的V2 kit起飞重量311g

网友:
打算用GP750

网友:
我的V1也用401和你的差不多重。

网友:
是V1就比V2要轻么?我在装V2 的电子设备时还尽量用轻量化的设备但是仍然不能低于300g

楼主:
很明显的,210是10g,401是27g,就这多出的17g已经严重影响200的性能。关键是我的200装的还是8g的45hb。我准备使用750。重量是14g。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明显的,210是10g,401是27g,就这多出的17g已经严重影响200的性能。关键是我的200装的还是8g的45hb。我准备使用750。重量是14g。

210和401我都用过,我不觉得动力会差很多,不会影响性能的,V2一般都300g左右了,新版的马达动力比V1的280g飞起来还暴力。

网友:
总算是得到些安慰
不过kit版确实飞起来感觉还行。

网友:
看看我的重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mp;highlight=%2Bzjc

后来升级了v2 ds385躲机 重量也一样 也是270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