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客V2 尾在有风的时候上下抖动是什么地方引起的呢?

楼主(2009-07-08):
闪客V2 的尾巴在有风的时候上下抖动是什么地方引起的呢?悬停定下来的时候,有时也会抖。

陀螺仪:401  尾舵:262HB
螺距30,52, 63, 68, 84
油门0,40,70,85,10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8159&page=1&extra=page%3D1
问题已经解决,请看这里,我发到轻风那个版块了。

楼主:
悬停定下来的时候,有时也会抖。

网友A:
检查一下皮带的松紧还有螺距和油门曲线的设置吧。

网友B:
转速太低,螺距太大,你用的木桨么?

网友C:
抽了,估计是皮带,和螺距油门的原因

楼主:
螺距30,52, 63, 68, 84
油门0,40,70,85,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皮带的松紧还有螺距和油门曲线的设置吧。

皮带松紧应该刚刚好,油门和螺距发在楼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太低,螺距太大,你用的木桨么?

是木浆,原配的碳纤浆还不舍得用,偶是新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了,估计是皮带,和螺距油门的原因

你觉得会是松了吗?

网友:
尾桨和主轴要成90度。。不然也会上下抽

网友A:
尾波箱都顺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波箱都顺滑么?

顺呀~~  刚才又去飞了一下,发现,刚开始飞的时候是不会抖的,是一颗电快差不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况了。

楼主:
图大了点,重上

楼主:
我看了一下,还算正吧。

网友D:
太靠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靠左了
您意思是尾波箱还要顺时针转一点点?

网友:
尾桨一般是逆时针转的,这样两边的行程量合理一点,
木桨的话在旋转的时候螺距比你在静态时设置的大,声音低沉一点,转速也比你静态时设置的低,如果你设置的是抽的临界点,用木桨就会有点抖,有空的话买副玻纤吧,呵呵
飞得稳一点,飞得开心一点,纯粹个人建议

网友:
检查皮带掉齿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