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N-A6使用问题

楼主(2009-07-08):
UN-A6充锂聚电池,设置截至电压4.2v
可以看到充电结束后的确电压是4.2v,但是
如果拿下来在接入充电器,就会显示4.21v,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另UN-A6的保姆怎么设置放电电压,也是在UN-a6上设置电压么?

多谢多谢

网友:
肯定是主机上设置罗,保姆又没按键^_^。主机选模式3,设置好电压,开始就行,接上电池就放电,我满电池放到3.85大概要50分钟

楼主:
充满电后电压会升高一点,是不是充电的截止电压要设的稍稍低一点比较好,4.21是不是有点过充了?

网友:
4.21没有问题

网友:
我是这个论坛新来的...不能发帖...郁闷
想借个贴问问相关A6的问题哈
这样的...我想拿电脑电源当输入源

那个UN A6支持不是最高16v的输入么
我有一个01年的atx电源,如果我把黄线(+12v, 6A)和白线(-5v, 0.8A)接在A6上,这样是17v了对不? UNA6能用吧?
如果上面这个不行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看其他的贴也知道了接黄线和黑线是12v,但是好像电流过高之后电源会自动保护
又说并联全部黄线和黑线的会比较好,这里的并联是不是指全部黄线扎在一齐变成一头就可以了啊?,黑线也是

谢谢解答

网友:
LS的你千万不能这样接线

网友:
LS的是指黄线的并联还是指+12v和-5v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