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R6100和R6100E有什么不同?能用在油固吗?

楼主(2009-07-08):
请问各位前辈,R6100和R6100E有什么不同?能用在油固吗?

网友A:
不能。
油固必须ar6200或以上或者ar500

网友B:
区别是一个的插针是垂直的,一个是水平的。这两个适合用在小型电动飞机上,不建议用在大型油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
油固必须ar6200或以上或者ar500
请问老金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6100的设计宗旨是在距离和可靠性上更适用于公园飞行的小电动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区别是一个的插针是垂直的,一个是水平的。这两个适合用在小型电动飞机上,不建议用在大型油固上。

正解

网友(2009-08-31):
6100E 和6100性能有什么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