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感度是否用越高越好? 越高越伤Servo?

楼主(2009-07-08):
陀螺仪感度是否用越高越好? 越高越伤Servo?

只从我用了Logictech 2100T Gyro之后, 无论我用感度55-100%,
皆能把尾巴锁稳, 我一直就用100%, 但听到别人说, 用高感度100%
是太高, 会很伤Servo因Servo太烦忙, 不知是否会如此呢? 我应用
什么感度才适当呢? 谢谢.

网友A:
太高尾巴甩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高尾巴甩厉害

尾巴甩是否指追尾? Logictech 2100T 100%是不会追尾的.

网友B:
越高, SERVO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高, SERVO发热

是.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甩是否指追尾? Logictech 2100T 100%是不会追尾的.

会啊
如果到100%还不追尾,那要看一下控的设置了。很多人陀螺工作在这个模式,调的却是另一个模式的感度,结果从0-100%都看不到任何变化。。。

网友:
我认为感度过高舵机会更加发疯的不断修正,对于舵机肯定是负载增加,伤舵机也就难免了。

网友C:
超高超伤尾舵

好的陀螺仪的感度可用范围很宽,不漂也不抽, 低感度猛加油有点甩,高感度舵机工作频繁,但是钢度很好。

401就只能很很窄的感度设置,高了抽低了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高超伤尾舵

好的陀螺仪的感度可用范围很宽,不漂也不抽, 低感度猛加油有点甩,高感度舵机工作频繁,但是钢度很好。

401就只能很很窄的感度设置,高了抽低了漂

网友:
100%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