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直升飞机-3D自旋翻

楼主(2009-07-08):
飞行教程-自旋翻 自旋翻是所有3D动作中最著名的一个,也是人们最希望熟练掌握的动作。如果做好了,自旋翻会成为极其引人入胜的动作,当然这一动作也是最难掌握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自旋翻是所有3D动作中的“圣杯”,到掌握这一动作之时,你可能已经花费了大量金钱,但是你拥有了高级直升机模型和无比的荣耀。当然,这并不是浪费(实际上你会从所花费的金钱中得到比这些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你会拥有强烈的自豪感,并且你的老婆仍然会像你练习悬停时那样无私地给予支持和鼓励。 有些人甚至从模式一切换到模式二时连直升机模型也更换了,希望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在自旋翻练习中实现涅盘。这种疯狂的行为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而且我敢保证如果你一直使用最初的“初级”直升机模型,你会做得更好。实际上,许多人都能够使用他们练习航线的直升机练出很好的自旋翻动作。 很多人搞不清自旋翻与混沌风暴(Chaos)的区别。但是它们绝不是一回事。尽管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这两种动作之间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 自旋翻怎样才会变为混沌风暴? 混沌风暴(Chaos)的创始人Curtis Youngblood曾经告诉我,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混沌风暴中直升机翻筋斗所围绕的轴始终是变化的。但是,在标准的自旋翻中,这个轴是不变的。 在自旋翻中,翻筋斗所围绕的轴与正常前翻或后翻一样都是不变的。 然而,在混沌风暴中这个轴始终在变化,实际上你所做的动作是一个极小的自旋球形。 可是,大多数人所做的自旋翻实际上是自旋翻和混沌风暴的混合体。 不要妄想你跑到飞行场地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就能练出漂亮的自旋翻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练习的课程。我们俱乐部的一些高手说他们练习了长达一年的时间之后才能正确地做出自旋翻动作,如此费劲!我的忠告是,走捷径,也能做到! 如果你要走捷径,就需要把一个复杂的动作分解成简单的动作,这样你就可以尽快掌握这个动作了。 与其他所有动作一样,练习自旋翻之前也需要具有一些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在练习完整的自旋翻之前,你应当完全掌握下面的“子动作”。它们是: · 静止正飞自旋。当直升机在你面前连续自旋时,你必须能够完全掌控它。 · 移动正飞自旋。当直升机向各个方向移动并且连续自旋时,你必须能够完全掌控它。例如,自旋8字。 · 静止倒飞自旋。当直升机在你面前倒飞连续自旋时,你必须能够完全掌控它。 · 移动倒飞自旋。当直升机倒飞向各个方向移动并且连续自旋时,你必须能够完全掌控它。例如,倒飞自旋8字。 · 静止前后翻(升降舵翻)。你必须能够做到连续前翻和后翻,而且保持直升机的水平和垂直位置不变。 · 静止左右翻(副翼翻)。你必须能够做到连续左翻和右翻,而且保持直升机的水平和垂直位置不变。在这一过程中,你不能让发动机憋死(bogging)。 掌握了上面的动作之后,才能进入下一步,否则就不要妄想,那样只会欺骗你自己。 把这些动作结合起来 既然你已经掌握了上面那些动作,那么咱们就可以集中解决自旋翻本身的难题。 通常,在第一次做这个动作时你希望飞得高一点。但是,不要飞太高。有人认为,飞得相当高之后有助于他们练习这个动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相反,练习起来会比较困难,因为他们看不清直升机的姿态了。 不要超过能挽回三次失误的高度。如果你需要超过挽回三次失误的高度,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你还没有具备练习自旋翻的基础。回去练习基本动作吧! 1. 带自旋停顿的自旋翻 从自旋并且观察直升机开始。你需要找到一个关键点,也就是你观察并且控制这整个自旋翻动作的点。通常这个点是机头或机尾。为了熟练这种操作,我们假定把机头作为关键点,让直升机向左自旋。 在直升机自旋的过程中,观察机头,当它转向与你对面时,停止自旋,执行半个后翻,变成倒飞对尾的状态。如果机尾开始漂移,在进一步自旋之前修正它。 自旋两圈,到机头对着你时,执行半个前翻,在进一步自旋之前修正机尾的漂移。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旋翻。再做一次!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了解关键参照点(如机头),并且在这个关键点到达某个区域(如对着你)时操控直升机的姿态。 你非常熟悉第一个步骤之后,下一步的做法是在自旋的过程中修正完成半个前翻或后翻时的机尾漂移,而不是在开始自旋之前修正它。这一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2. 带翻转停顿的自旋翻 现在你已经找到直升机上的一个关键参照点,并且可以修正自旋过程中的误差。下一步就是控制自旋过程中的翻转姿态。 开始自旋,但是这次让机头转向你,在开始后翻时不要停止自旋。在这个过程中仅仅盯住机头。现在你基本上能够靠直觉循环地操纵摇杆来控制直升机并且使它达到倒飞的状态(因为你已经非常熟悉倒飞自旋了)。 我没有告诉你做自旋翻时需要循环地操纵摇杆,如果你需要别人被建议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实际上并不具备做自旋翻的基础。 不要期望你在第一次做时就能够接着翻过来!一定要记住,自旋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练出来。。。 一旦直升机进入倒飞状态,在开始自旋之前,让直升机倒飞悬停。与满天追踪直升机相比,这样更好一些。能够简单地捱过一个动作的“煎熬”与“会做”这个动作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从倒飞翻转为正飞来完成整个自旋翻。每次完成半个自旋翻时都要停住,修正任何意外的偏移。 那么,为了熟悉这一操作,从自旋正飞开始翻为自旋倒飞,保持自旋倒飞,然后从自旋倒飞翻为自旋正飞。 为什么要中间停顿一下呢?这样做非常有必要,因为你需要确认直升机在何时处于倒飞状态或正飞状态。尽管这一点听起来很愚蠢,但是你在做一个动作时为什么会无法控制一些简单的细节呢!在以后的练习中你仍然需要这样的停顿,比如,为了在自旋翻的过程中调整高度或者控制直升机四处移动时,你就需要停顿一下。这就是练习停顿的重要性。 总起来说,你应当能够: · 在自旋状态下完成从正飞到倒飞的翻转。 · 为了控制自旋速度,要静止倒飞自旋两圈。 · 在自旋状态下完成从倒飞到正飞的翻转。 这一动作的变通 一旦你掌握了上述所有动作,你就可以对这些基本动作做如下变通: · 水平移动的自旋翻(如,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 · 上下升降的自旋翻(如,在停顿过程中增加螺距使直升机垂直上升,或者减小螺距使直升机下降。 · 快翻-慢旋。改变操控手法,使直升机快速翻转,但是慢速自旋。 · 慢翻-快旋。改变操控手法,使直升机慢速翻转,但是快速自旋。 我做错了什么 这一教程是我从错误的自旋翻练习过程中吸取的教训。我曾经以非常随意地方式练习它,也就是说我在每次翻转过程中只能自旋一周。 这一教程的大致内容是我在Bali时Todd Bennett教导我的,并且我按照这一方法练就了高超的自旋翻技术。 我也曾经多年来都坚决抵制过这种方法,因为它耗费太多时间而且让你很沮丧。最后,我在试用各种方法的过程中浪费了更多的时间,现在我放弃了那些方法,而使用Todd教我的方法,结果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要点 实际上,任何练习自旋翻的捷径,但是至少有两个要点可以使用练习过程变得容易一些。其中之一就是在双重比率设定中把你的尾舵速度放慢。如果你难以控制自旋速度,你会觉得你的手指给的舵量太大,这样的话,就把在一个开关上设置较低的双重比率,并且在做自旋翻之前打开它。虽然你需要很大的尾舵摇杆行程,但是可以使自旋速度放慢,这样你就可以留意其他的细节。 随着你对自旋翻熟练程度的提高,逐渐减少双重比率调节,直到不需要特意调节双重比率为止。这一点只能当作“训练架”而不能作为永久设定。 小结 虽然不论从操作者还是观众的角度看,自旋翻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动作,但是如果你按照本文所介绍的方法去练习,你就能够做出漂亮的自旋翻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动作,而且自旋翻也不是3D飞行的终点站,所以如果你觉得不适合练习这个动作时也不要沮丧。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动作可以练习。

网友:
好文,可惜遥不可及。

网友:
写得不错。收藏了。

建议财神可以分段下,这样看的好累啊。

网友:
这个一定要认真学习~!

网友:
那些练习方法不一定对,但是这个是对的,在标准的自旋翻中,主轴是不变的。看看你做的动作对不对?

网友: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网友:
好遥远啊,,,遥不可及了

网友:
好多啊

看的相死啊

网友:
收藏起来慢慢看~

网友:
财神密密麻麻写了这么多,段落也不分一下,看起来吃力啊

网友:
友点复杂,但是给我大脑加入了些感性材料

网友:
简单分了下。我自己也好看点

转:直升飞机-3D自旋翻
      飞行教程-自旋翻

      自旋翻是所有3D动作中最著名的一个,也是人们最希望熟练掌握的动作。如果做好了,自旋翻会成为极其引人入胜的动作,当然这一动作也是最难掌握的。

      对于一些人来说,自旋翻是所有3D动作中的“圣杯”,到掌握这一动作之时,你可能已经花费了大量金钱,但是你拥有了高级直升机模型和无比的荣耀。当然,这并不是浪费(实际上你会从所花费的金钱中得到比这些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你会拥有强烈的自豪感,并且你的老婆仍然会像你练习悬停时那样无私地给予支持和鼓励。

       有些人甚至从模式一切换到模式二时连直升机模型也更换了,希望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在自旋翻练习中实现涅盘。这种疯狂的行为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而且我敢保证如果你一直使用最初的“初级”直升机模型,你会做得更好。

      实际上,许多人都能够使用他们练习航线的直升机练出很好的自旋翻动作。 很多人搞不清自旋翻与混沌风暴(Chaos)的区别。

      但是它们绝不是一回事。尽管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这两种动作之间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 自旋翻怎样才会变为混沌风暴?

      混沌风暴(Chaos)的创始人Curtis Youngblood曾经告诉我,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混沌风暴中直升机翻筋斗所围绕的轴始终是变化的。但是,在标准的自旋翻中,这个轴是不变的。

      在自旋翻中,翻筋斗所围绕的轴与正常前翻或后翻一样都是不变的。 然而,在混沌风暴中这个轴始终在变化,实际上你所做的动作是一个极小的自旋球形。 可是,大多数人所做的自旋翻实际上是自旋翻和混沌风暴的混合体。 不要妄想你跑到飞行场地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就能练出漂亮的自旋翻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练习的课程。

      我们俱乐部的一些高手说他们练习了长达一年的时间之后才能正确地做出自旋翻动作,如此费劲!我的忠告是,走捷径,也能做到! 如果你要走捷径,就需要把一个复杂的动作分解成简单的动作,这样你就可以尽快掌握这个动作了。 与其他所有动作一样,练习自旋翻之前也需要具有一些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在练习完整的自旋翻之前,你应当完全掌握下面的“子动作”。
      它们是:
· 静止正飞自旋。当直升机在你面前连续自旋时,你必须能够完全掌控它。
· 移动正飞自旋。当直升机向各个方向移动并且连续自旋时,你必须能够完全掌控它。例如,自旋8字。
· 静止倒飞自旋。当直升机在你面前倒飞连续自旋时,你必须能够完全掌控它。
· 移动倒飞自旋。当直升机倒飞向各个方向移动并且连续自旋时,你必须能够完全掌控它。例如,倒飞自旋8字。
· 静止前后翻(升降舵翻)。你必须能够做到连续前翻和后翻,而且保持直升机的水平和垂直位置不变。
· 静止左右翻(副翼翻)。你必须能够做到连续左翻和右翻,而且保持直升机的水平和垂直位置不变。在这一过程中,你不能让发动机憋死(bogging)。

      掌握了上面的动作之后,才能进入下一步,否则就不要妄想,那样只会欺骗你自己。 把这些动作结合起来 既然你已经掌握了上面那些动作,那么咱们就可以集中解决自旋翻本身的难题。 通常,在第一次做这个动作时你希望飞得高一点。但是,不要飞太高。有人认为,飞得相当高之后有助于他们练习这个动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相反,练习起来会比较困难,因为他们看不清直升机的姿态了。 不要超过能挽回三次失误的高度。如果你需要超过挽回三次失误的高度,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你还没有具备练习自旋翻的基础。回去练习基本动作吧!

      1. 带自旋停顿的自旋翻 从自旋并且观察直升机开始。你需要找到一个关键点,也就是你观察并且控制这整个自旋翻动作的点。通常这个点是机头或机尾。为了熟练这种操作,我们假定把机头作为关键点,让直升机向左自旋。 在直升机自旋的过程中,观察机头,当它转向与你对面时,停止自旋,执行半个后翻,变成倒飞对尾的状态。如果机尾开始漂移,在进一步自旋之前修正它。 自旋两圈,到机头对着你时,执行半个前翻,在进一步自旋之前修正机尾的漂移。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旋翻。再做一次!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了解关键参照点(如机头),并且在这个关键点到达某个区域(如对着你)时操控直升机的姿态。 你非常熟悉第一个步骤之后,下一步的做法是在自旋的过程中修正完成半个前翻或后翻时的机尾漂移,而不是在开始自旋之前修正它。这一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2. 带翻转停顿的自旋翻 现在你已经找到直升机上的一个关键参照点,并且可以修正自旋过程中的误差。下一步就是控制自旋过程中的翻转姿态。 开始自旋,但是这次让机头转向你,在开始后翻时不要停止自旋。在这个过程中仅仅盯住机头。现在你基本上能够靠直觉循环地操纵摇杆来控制直升机并且使它达到倒飞的状态(因为你已经非常熟悉倒飞自旋了)。 我没有告诉你做自旋翻时需要循环地操纵摇杆,如果你需要别人被建议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实际上并不具备做自旋翻的基础。 不要期望你在第一次做时就能够接着翻过来!一定要记住,自旋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练出来。。。

一旦直升机进入倒飞状态,在开始自旋之前,让直升机倒飞悬停。与满天追踪直升机相比,这样更好一些。能够简单地捱过一个动作的“煎熬”与“会做”这个动作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从倒飞翻转为正飞来完成整个自旋翻。每次完成半个自旋翻时都要停住,修正任何意外的偏移。 那么,为了熟悉这一操作,从自旋正飞开始翻为自旋倒飞,保持自旋倒飞,然后从自旋倒飞翻为自旋正飞。 为什么要中间停顿一下呢?这样做非常有必要,因为你需要确认直升机在何时处于倒飞状态或正飞状态。尽管这一点听起来很愚蠢,但是你在做一个动作时为什么会无法控制一些简单的细节呢!在以后的练习中你仍然需要这样的停顿,比如,为了在自旋翻的过程中调整高度或者控制直升机四处移动时,你就需要停顿一下。这就是练习停顿的重要性。 总起来说,你应当能够: · 在自旋状态下完成从正飞到倒飞的翻转。 · 为了控制自旋速度,要静止倒飞自旋两圈。 · 在自旋状态下完成从倒飞到正飞的翻转。 这一动作的变通 一旦你掌握了上述所有动作,你就可以对这些基本动作做如下变通: · 水平移动的自旋翻(如,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 · 上下升降的自旋翻(如,在停顿过程中增加螺距使直升机垂直上升,或者减小螺距使直升机下降。 · 快翻-慢旋。改变操控手法,使直升机快速翻转,但是慢速自旋。 · 慢翻-快旋。改变操控手法,使直升机慢速翻转,但是快速自旋。 我做错了什么 这一教程是我从错误的自旋翻练习过程中吸取的教训。我曾经以非常随意地方式练习它,也就是说我在每次翻转过程中只能自旋一周。

      这一教程的大致内容是我在Bali时Todd Bennett教导我的,并且我按照这一方法练就了高超的自旋翻技术。 我也曾经多年来都坚决抵制过这种方法,因为它耗费太多时间而且让你很沮丧。最后,我在试用各种方法的过程中浪费了更多的时间,现在我放弃了那些方法,而使用Todd教我的方法,结果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要点
      实际上,任何练习自旋翻的捷径,但是至少有两个要点可以使用练习过程变得容易一些。其中之一就是在双重比率设定中把你的尾舵速度放慢。如果你难以控制自旋速度,你会觉得你的手指给的舵量太大,这样的话,就把在一个开关上设置较低的双重比率,并且在做自旋翻之前打开它。虽然你需要很大的尾舵摇杆行程,但是可以使自旋速度放慢,这样你就可以留意其他的细节。 随着你对自旋翻熟练程度的提高,逐渐减少双重比率调节,直到不需要特意调节双重比率为止。这一点只能当作“训练架”而不能作为永久设定。

      小结
      虽然不论从操作者还是观众的角度看,自旋翻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动作,但是如果你按照本文所介绍的方法去练习,你就能够做出漂亮的自旋翻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动作,而且自旋翻也不是3D飞行的终点站,所以如果你觉得不适合练习这个动作时也不要沮丧。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动作可以练习。

网友:
飞行教程-自旋翻

自旋翻是所有3D动作中最著名的一个,也是人们最希望熟练掌握的动作。如果做好了,自旋翻会成为极其引人入胜的动作,当然这一动作也是最难掌握的。

对于一些人来说,自旋翻是所有3D动作中的“圣杯”,到掌握这一动作之时,你可能已经花费了大量金钱,但是你拥有了高级直升机模型和无比的荣耀。当然,这并不是浪费(实际上你会从所花费的金钱中得到比这些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你会拥有强烈的自豪感,并且你的老婆仍然会像你练习悬停时那样无私地给予支持和鼓励。

有些人甚至从模式一切换到模式二时连直升机模型也更换了,希望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在自旋翻练习中实现涅盘。这种疯狂的行为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而且我敢保证如果你一直使用最初的“初级”直升机模型,你会做得更好。

实际上,许多人都能够使用他们练习航线的直升机练出很好的自旋翻动作。

很多人搞不清自旋翻与混沌风暴(Chaos)的区别。但是它们绝不是一回事。尽管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这两种动作之间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自旋翻怎样才会变为混沌风暴?

混沌风暴(Chaos)的创始人Curtis Youngblood曾经告诉我,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混沌风暴中直升机翻筋斗所围绕的轴始终是变化的。但是,在标准的自旋翻中,这个轴是不变的。在自旋翻中,翻筋斗所围绕的轴与正常前翻或后翻一样都是不变的。 然而,在混沌风暴中这个轴始终在变化,实际上你所做的动作是一个极小的自旋球形。可是,大多数人所做的自旋翻实际上是自旋翻和混沌风暴的混合体。不要妄想你跑到飞行场地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就能练出漂亮的自旋翻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练习的课程。

我们俱乐部的一些高手说他们练习了长达一年的时间之后才能正确地做出自旋翻动作,如此费劲!我的忠告是,走捷径,也能做到!如果你要走捷径,就需要把一个复杂的动作分解成简单的动作,这样你就可以尽快掌握这个动作了。

与其他所有动作一样,练习自旋翻之前也需要具有一些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在练习完整的自旋翻之前,你应当完全掌握下面的“子动作”。

它们是:
• 静止正飞自旋。当直升机在你面前连续自旋时,你必须能够完全掌控它。
• 移动正飞自旋。当直升机向各个方向移动并且连续自旋时,你必须能够完全掌控它。例如,自旋8字。
• 静止倒飞自旋。当直升机在你面前倒飞连续自旋时,你必须能够完全掌控它。
• 移动倒飞自旋。当直升机倒飞向各个方向移动并且连续自旋时,你必须能够完全掌控它。例如,倒飞自旋8字。
• 静止前后翻(升降舵翻)。你必须能够做到连续前翻和后翻,而且保持直升机的水平和垂直位置不变。
• 静止左右翻(副翼翻)。你必须能够做到连续左翻和右翻,而且保持直升机的水平和垂直位置不变。在这一过程中,你不能让发动机憋死(bogging)。

掌握了上面的动作之后,才能进入下一步,否则就不要妄想,那样只会欺骗你自己。 把这些动作结合起来既然你已经掌握了上面那些动作,那么咱们就可以集中解决自旋翻本身的难题。

  通常,在第一次做这个动作时你希望飞得高一点。但是,不要飞太高。有人认为,飞得相当高之后有助于他们练习这个动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相反,练习起来会比较困难,因为他们看不清直升机的姿态了。不要超过能挽回三次失误的高度。如果你需要超过挽回三次失误的高度,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你还没有具备练习自旋翻的基础。回去练习基本动作吧!

1.        带自旋停顿的自旋翻
从自旋并且观察直升机开始。你需要找到一个关键点,也就是你观察并且控制这整个自旋翻动作的点。通常这个点是机头或机尾。为了熟练这种操作,我们假定把机头作为关键点,让直升机向左自旋。在直升机自旋的过程中,观察机头,当它转向与你对面时,停止自旋,执行半个后翻,变成倒飞对尾的状态。如果机尾开始漂移,在进一步自旋之前修正它。自旋两圈,到机头对着你时,执行半个前翻,在进一步自旋之前修正机尾的漂移。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旋翻。再做一次!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了解关键参照点(如机头),并且在这个关键点到达某个区域(如对着你)时操控直升机的姿态。你非常熟悉第一个步骤之后,下一步的做法是在自旋的过程中修正完成半个前翻或后翻时的机尾漂移,而不是在开始自旋之前修正它。这一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2.        带翻转停顿的自旋翻
现在你已经找到直升机上的一个关键参照点,并且可以修正自旋过程中的误差。下一步就是控制自旋过程中的翻转姿态。开始自旋,但是这次让机头转向你,在开始后翻时不要停止自旋。在这个过程中仅仅盯住机头。现在你基本上能够靠直觉循环地操纵摇杆来控制直升机并且使它达到倒飞的状态(因为你已经非常熟悉倒飞自旋了)。我没有告诉你做自旋翻时需要循环地操纵摇杆,如果你需要别人被建议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实际上并不具备做自旋翻的基础。不要期望你在第一次做时就能够接着翻过来!一定要记住,自旋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练出来。。。一旦直升机进入倒飞状态,在开始自旋之前,让直升机倒飞悬停。与满天追踪直升机相比,这样更好一些。能够简单地捱过一个动作的“煎熬”与“会做”这个动作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从倒飞翻转为正飞来完成整个自旋翻。每次完成半个自旋翻时都要停住,修正任何意外的偏移。那么,为了熟悉这一操作,从自旋正飞开始翻为自旋倒飞,保持自旋倒飞,然后从自旋倒飞翻为自旋正飞。为什么要中间停顿一下呢?这样做非常有必要,因为你需要确认直升机在何时处于倒飞状态或正飞状态。尽管这一点听起来很愚蠢,但是你在做一个动作时为什么会无法控制一些简单的细节呢!在以后的练习中你仍然需要这样的停顿,比如,为了在自旋翻的过程中调整高度或者控制直升机四处移动时,你就需要停顿一下。这就是练习停顿的重要性。

总起来说,你应当能够:
• 在自旋状态下完成从正飞到倒飞的翻转。
• 为了控制自旋速度,要静止倒飞自旋两圈。
• 在自旋状态下完成从倒飞到正飞的翻转。

这一动作的变通 一旦你掌握了上述所有动作,你就可以对这些基本动作做如下变通:
• 水平移动的自旋翻(如,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
• 上下升降的自旋翻(如,在停顿过程中增加螺距使直升机垂直上升,或者减小螺距使直升机下降。
• 快翻-慢旋。改变操控手法,使直升机快速翻转,但是慢速自旋。
• 慢翻-快旋。改变操控手法,使直升机慢速翻转,但是快速自旋。

我做错了什么这一教程是我从错误的自旋翻练习过程中吸取的教训。我曾经以非常随意地方式练习它,也就是说我在每次翻转过程中只能自旋一周。
这一教程的大致内容是我在Bali时Todd Bennett教导我的,并且我按照这一方法练就了高超的自旋翻技术。我也曾经多年来都坚决抵制过这种方法,因为它耗费太多时间而且让你很沮丧。最后,我在试用各种方法的过程中浪费了更多的时间,现在我放弃了那些方法,而使用Todd教我的方法,结果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要点
实际上,任何练习自旋翻的捷径,但是至少有两个要点可以使用练习过程变得容易一些。其中之一就是在双重比率设定中把你的尾舵速度放慢。如果你难以控制自旋速度,你会觉得你的手指给的舵量太大,这样的话,就把在一个开关上设置较低的双重比率,并且在做自旋翻之前打开它。虽然你需要很大的尾舵摇杆行程,但是可以使自旋速度放慢,这样你就可以留意其他的细节。随着你对自旋翻熟练程度的提高,逐渐减少双重比率调节,直到不需要特意调节双重比率为止。这一点只能当作“训练架”而不能作为永久设定。

小结
虽然不论从操作者还是观众的角度看,自旋翻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动作,但是如果你按照本文所介绍的方法去练习,你就能够做出漂亮的自旋翻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动作,而且自旋翻也不是3D飞行的终点站,所以如果你觉得不适合练习这个动作时也不要沮丧。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动作可以练习。

网友A:
做个记号

网友B:
看的较累,先留名

网友C:
版主 设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