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XL升级问题

楼主(2009-07-08):
手上有台亚拓450xl(HDE),现在想从硬件上升级到450se gf那种程度,这两种机型的金属升级件是否通用?还是要买针对450xl金属升级件?当然那个十字盘组另算,如果我想换成ccpm,450se的金属十字盘组能不能用?请教有经验的前辈。谢谢!

网友A:
SE GF的零件和XL是通用的
不过如果XL HDE升级成SE GF
建议你直接换飞机算了
可能升级的费用可以购买一架新的SE GF了
建议LZ可以换ALIGN新的450PRO
或者等450 SPORT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