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翼型重要吗?

楼主(2009-07-08):
        接触航模时间越长感觉翼型越不重要了,很多3D机都是KT板做的,根本没有翼型。一开始觉得没有翼型飞机就没有升力就不能飞,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样了。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5 项 ), 共有 48 人参与投票
87.50% (42)
4.17% (2)
6.25% (3)
0.00% (0)
2.08% (1)

网友:
在小动力飞机上你就知道重不重要了!

网友:
对竞赛机很重要,有时候还要加额外的装置改变翼型,比如扰流线等。
个人随便玩玩就没关系了,平板翼型还简单好做

网友A:
机器越大越重要! 模型经常是大马拉小车.真机是不可能的,在安全容许的前提下要用最小的动力带动飞机,这样才有价值.什么用途的飞机就会有什么类型的翼型,所以翼型是十分重要的,乱来不得. 改天发本书的图片上来给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越大越重要! 模型经常是大马拉小车.真机是不可能的,在安全容许的前提下要用最小的动力带动飞机,这样才有价值.什么用途的飞机就会有什么类型的翼型,所以翼型是十分重要的,乱来不得. 改天发本书的图片上来给 ...

严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越大越重要! 模型经常是大马拉小车.真机是不可能的,在安全容许的前提下要用最小的动力带动飞机,这样才有价值.什么用途的飞机就会有什么类型的翼型,所以翼型是十分重要的,乱来不得. 改天发本书的图片上来给 ...

支持

网友:
打算用来飞的,就好好做翼型,打算用来炸的,喜欢怎么做方便就怎么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