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解决油门越大双桨越厉害问题?

楼主(2009-07-08):
我飞机炸机几天了,今天才等大拆横轴外丝的,5mm的套筒起子,
才修,换了横轴,换了大齿,主轴在玻璃上滚,检查没弯,就没换。

旋翼头的螺丝都紧固了,副翼也撇正了,拿在手里试机,
发现油门一半时,飞机无双桨,油门越加大,越厉害,快满油门时,有5厘米多的双桨,
电机插头检查螺距,发现两桨负2度螺距都对,这就郁闷了,
而且不论怎么调大桨夹连杆都不能解决,请问下是什么问题啊?
不然飞机无法起飞了!

网友:
调混控臂的拉杆

楼主:
调混控臂的拉杆长短吗?

网友:
看看链接,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这么大的双桨

楼主:
我的双桨就是特殊在随油门变化,在60%  70%油门时是没双桨的,继续加油就出现了,越加的厉害,双桨越大,如果双桨大小是固定的,我早就调好了!

网友:
从新做下浆的动平衡试试吧

网友:
换质量好的桨,老是有双桨,和桨的做工也有联系的

网友:
2个桨的硬度不一样

可能是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双桨大小是固定的,我早就调好了!

就这说话这操行,真懒得帮你。

桨的问题。
给桨做动静平衡试验,换桨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说话这操行,真懒得帮你。

桨的问题。
给桨做动静平衡试验,换桨试验。

小和尚还是刀子嘴豆腐心啊~

网友:
精通450调机的牛人都不会搞这简单问题?

楼主:
桨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是新机配的桨,新机到手时,我测试过,也飞过,没有双桨,我玩3D时,把他换下,换成碳纤桨做3D,碳桨炸断了,现在我又把这桨换了上去的。连杆我也调对了,如果没调对的话,一加油门,就有双桨,而不会到70%油门时才出现双桨!

而且应该不是,横轴,主轴,和虚位引起的,因为这些引起的双桨不可能这么大,而且基本也是固定在较小的双桨!而且我全部仔细检查了,旋翼头部件没变形,练轴承都拆下看了,没问题,
这就奇怪了,这中间肯定有个很大的原因!

而且这么特殊严重的双桨现象,论坛上我查了,没有先例,只有我碰上了,最近RP爆发啊!希望大家一起帮我研究下,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想知道70%油门你怎么看的?用手拿住飞机???我可不敢

网友:
LZ不是很强的吗,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
把你的大桨夹的球头检查下,再就是把大桨夹换着试试。大桨夹主体与球头连接的部分变形也可能造成不规则的双桨。
这个问题不是没人碰到,是碰到了自己解决了。
另外LZ的机机不是YT的吧,自己注意大桨夹的尺寸精度问题。另外大桨夹轴承损坏也会造成不规则双桨。还有就是如果横轴螺丝松了也会出现双桨。

网友:
中联弯形你也能看出?换个新的试下!再就是你的大桨夹没装好,两边不一至,虚位大。

楼主:
450 我是敢用手抓的,别说70%,好机就是100%油门我也敢,450冲破天也就是1公斤的拉力(有人试过最多能拉起过2瓶矿泉水)我这个有问题的飞机不敢,到了80%油门时,双桨已经超过惊人5厘米以上,震动太大了,手都抓不住了,多试几次,手都被机身碳纤维板搁破了皮!我的是山寨450

上了600的飞机,我就不敢抓了!只怕桨尖,就快到脸上了!

先照楼上的2位建议,检查,维修下,先修机去了,到时报告情况!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经历,但后来发现是桨面不平,没法调的,换了一对新桨就解决了

网友:
中联的那2颗螺丝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