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航线的后面是什么??

楼主(2009-07-08):
飞450三个月了,四面悬停基本过关,航线也没问题了,不过现在基本上就是满天乱飞,没有任何章法;还有固定翼,学会吊机以后又不知道该干吗了!
直机3D,总感觉太遥远,俺现在连特技的曲线都还没设,不是不想,而是严重心理没底!前些天更是听一些XD说一切3D就射桨,旋翼头就飞出来了,更是惶惶不安呀。
那么,究竟航线后该从什么动作练3D呢?
偶现在对什么自旋翻、钟摆、刷锅这些名词还是云里雾里呢,呵呵。。。

网友A:
:loveliness: 试试把飞机翻几次,然后倒飞悬停吧

网友B:
倒退航线

网友C:
3个月就这样了..不错啊

网友C:
我玩了1个月了,还只会对尾
我发现我很笨

网友D:
我也很笨 呵呵

网友E:
别用木浆 至少用玻纤 横轴螺丝上螺丝胶 上紧固
然后开3d模式 先体验下3d模式下航线 调机 ,然后3d模式后翻几下

网友F:
四面刚过就翻,找死
自旋会了么,狂练吧,有好处,你会发现不知不觉领悟了到很多东西,当然要练到自旋走线路的阶级

网友G:
正在自旋中。。。。
目前也是还没打算翻,翻不好,机器就炸烂了

网友H:
悬停过关离“航线没问题”还差很远呢。您能刷锅么?能自旋8字么?
我正飞前进可以随便飞,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精确的控制高度速度,可以自旋圆周,倒退也可以飞八字但是还不敢说“航线没问题”。

网友I:
小航线后面是大航线,再后面就是高级航线!

楼主:
多谢LS各位,以及将来LX的各位,俺现在是茅塞顿开,受益菲浅呀,路还长着呢,接下来,苦练加巧练,早日迈进3D殿堂!

网友J:
我也刚刚倒飞啊

网友K:
应该是[更精确的悬停]。

网友L:
不客气的说一句,满天乱飞的应该不算航线
4面悬停过关之后 可以练习原地自旋和8字航线,
能把慢速8字飞好了, 前进航线就基本差不多了
之后还有退飞航线

网友K:
悬停,悬停,再悬停。
在各种不同场地和外部因素下的“更精确的悬停”,无论你是飞航线还是3D,都建议长期反复练习。

网友M:
既然航线还乱就继续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