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折角铁的经验

楼主(2009-07-08):
       在家用角铁做 90 度 角 ,一种是用2根分别切 45度,另一种是用1根切 90度,然后焊上。但是对接总觉得不好,请教滑线的方法和一些经验。(最好有示意图)

网友:
切80度左右,弯起来正好碰角,空挡里烧电焊。

黄先生的是正版!我的是偷懒版。。

网友:
以50*4角钢为例,发个各切45度角的示意图,角钢没有切断,还连着,此处要注意,切口宽度=(角钢宽--角钢厚度)*2.然后再切口处烧红弯曲,拗成90度角.
编辑一下对了吧!

网友:
看清楚了吗?

网友:
好象画错了

网友:
到底哪个好使

网友:
我画的两组示意图是同一个意思,同一内涵,想说明的问题是:切角不要切穿,要留下一个皮厚

网友:
黄先生说的对。

网友:
黄百山真真是一个热心人!

网友:
在这,铁被理想话了

网友A:
公式好像不对
92≠50-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式好像不对
92≠50-4×2

是你的公式不对  。
应该是:(50-4)x2=92 。

网友B:
黄兄的图在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实际角度要切大一点好,留出变形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兄的图在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实际角度要切大一点好,留出变形量!

不可切大,角钢弯后还要焊接,切大就会造成焊接变形量增大,不好校正.好的做法是按标准切出并折弯,点焊,待整个钢构成形后再焊接,这样做的目的,是利用钢结构本身的强度互相牵制,起到防止焊接变形的作用.

网友:
理想就是理想

网友:
切的90度,焊接受热后就不是90度了!

网友:
2楼比较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