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mu玩G3.5,请问为什么每次进去校准、映射等所有地方都需要重新设置?

楼主(2009-07-08):
烦死了,每次进去都需要校准、映射、选飞机、选机场、分辨率全部来一遍。
我的配置:
RealFlight G3.5.065 破解版,包含Expansion Pack 1到4。
Emu 3.1 汉化版
RealFlight G3.5.00.065 汉化补丁
看了以前一个类似的帖子,不知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的也是  不过也就那么几项
还是期待高手解决

楼主:
帖子这么快就沉下去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好像,是必须得把

网友:
我的也是,烦死了。。。
高手说不是必须,
但我实在是搞不定。。。

网友A:
换成G4就不用了

网友B:
以前玩G3.5时也不需每次都调啊,你调好好立即退出一次,重新进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玩G3.5时也不需每次都调啊,你调好好立即退出一次,重新进入看看

试了无数次了,没次都要用。。。
你是用的 Emu 吗?

网友:
是用的emu.exe载入的(以前)

网友:
用emu.exe加载好像是不能保存的,每只进入校准一次了。就是摇几下杆好快的。

网友:
我除了第一次进校准,以后就从没校准过

我以前没有狗时用音频线玩,G3 G3.5 都用过很长一段时间

网友C:
我昨天刚装好的G3.5,除了第一次进校准,以后就从没校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刚装好的G3.5,除了第一次进校准,以后就从没校准过。

说不是的,你们是用的 EMU 吗?
用硬件狗当然就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成G4就不用了

真的假的啊?
真的的话,我就去下 G4 好了,每次都校准,太烦了!!

网友:
可以手工编辑那个config文件的

网友:
用 emu也不用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