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船的

楼主(2009-07-09):
以下是具体情况
有一些问题想问问,月底回国定了2(1艘备用)艘汽油tfl的汽油大百威(带厂家配的遥控)  之前玩汽油大脚车时感觉有干扰换了2.4Gfutaba pl2?好像是,就是有一个小液晶屏的。效果很好。据说汽油机很容易有干扰的

问题
1.可是最近潜水又看大家说2.4不能玩船,我现在有一个玩直升机用的futaba ff10的控  用的日冠2.4G套装  能不能用这个玩船?
2.另外就是北京可以玩汽油的吗?比如玉渊潭
3.还有就是我属于快热快冷型的 估计玩2次就腻了 打算玩到9月就出掉  有没有模友愿意接?  全套新船2200(原价我还搭了100元运费 )    我玩过的大概想卖1800到2000(也许特别感兴趣的话留下也不一定 呵呵)
这个贴不是广告 也不是炫耀  真心的问大家意见  又不是法拉利什么百万名车  几千块的东西  愿意买谁都买的起 如果我的贴给您带来不快深表歉意  只是希望大家理解并且能回答小弟提的问题  谢谢

楼主:
为啥没有热心人呢?

网友:
LZ 和我一样!快冷快热型!不过不是针对模型!是女人!

网友:
概念理解错误…………

要搞清一个道理,汽油机的火花干扰是全频干扰,不管遥控器的频率多少,都能干扰,关键是看遥控,遥控系统如果是PPM的,无论你用多少频率都会干扰很厉害,2.4G也是一样。
遥控系统如果是PCM的就很难干扰,PCM是带纠错的发射机不停的发射编码了的信号,一个信号被干扰了,接收机就会检测出来,抛弃这个信号,再接受下一个信号,火花对他的干扰顶多使信号延迟一下,这个延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关于2.4G。
2.4G我没用过,但是我知道2.4G只是个频段,它本身也分为PPM和PCM的,还有的具有变频的能力。但是想用2.4G,必须得用PCM的。
据观察国产的2.4G遥控大都不太稳定,
对于油船,安全是最重要的,尽量用国外大品牌的PCM设备,
2.4G可以用但是不推荐,因为船这个东西要防水,密封,一般都是把接收天线引出来,用72M的设备就很方便直接装个天线座伸出来就行,但是2.4G的接收机两根短天线不好引,而且还要两根呈90度布置,很麻烦,水里面不是空中,很可能因为水或者金属构件挡住信号。
所以玩船我推荐用FUTABA的6EX板控(便宜又好用),或者FUTABA的3PK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