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手!

楼主(2009-07-09):
刚开始玩船入手的都是成品船无刷电船 3660无刷+125A电调 动力大概是这个培植长度:820mm
宽: 230mm
高度:80mm
重量:1140 g
毛重:5 KG

3660 2726KV无刷电机(带水冷) 125A水冷电调(不带BEC功能)
螺旋桨: 二叶铜桨42MM

跑的时候都是用4S1P 或2PA123电池
每次跑完电池都很烫 电机电调温度偏高  进水正常   已经跑坏了2个电调 1组电池

请问这个配置是不是不行?

第2个问题是。。。
競速快艇(升级版),2009款无刷电船O艇-火jian;高速流线设计,DF船壳;微型轻巧!
轻量化的玻璃钢结构船体,拥有高强度,完全能承受住无刷电机的高转速的震动,稳定性极好!
配置与技术参数:
名称: 快艇
长度:650mm
宽: 180mm
高度:60mm
重量:530 g
毛重:3 KG

说明: 2858 2881KV无刷电机(带水冷套) 70A 水冷电调(不带BEC功能)
螺旋桨: 二叶塑料浆(可选配铜桨,价格不同)
建议使用电池:"11.1V 2200mah 20C LI-PO 电池(不包含,需另购买.
遥控设备:二通道全比例(不包含,需另购买.
全新進階升級版包含:
1. 380級高階可調式水冷馬達座.
2. 頂級鋁合金壓水板.
3. 高階鋁合金水刀.
4. 新款鋁合金可調老鼠尾軸架.
最穩定的高速快艇, 具備優異的直線加速和轉向性能.
配備特色:
1. 全玻纖 FRP 船殼, 表面晶亮光滑, 非表面塗裝船殼
2. 搭配新款 4mm 軟軸套件, 傳動輸出效率極佳, 配合鋁合金可調式老鼠尾軸架.
3. 配備鋁合金加長金屬進水方向舵, 冷卻效率極佳.
4. 全新進階版內部船具配件升級, 採用 380級水冷可調式馬達座
5. 配備頂級鋁合金壓水板, 輕易調整高速航姿

这个船 如果自己配电机电调 怎么配好  电池还是A123 4S 或2P  或6S1P

多谢

网友:
第一条船 桨太大了 换35--38的吧
第二条 船小 电池多了就重 用高KV低电压吧 KV3500-4000的马达 3-4S  32桨足亦 这个配置船已经难控制了 要多调整重心和平衡

楼主:
谢谢楼上提点

网友A:
第一个配置,浆太大,电机电池都很吃力!KV2726的3660配80CM的O,有点小,我以前用此电机跑74CM的O,曾经使电机退磁!建议换KV1660-1845的3674,42-38的浆,6S A123,跑得很好,一组电下来,电机电调只是微热
  呵呵,我也是新手,只是建议!

楼主:
哈哈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1.船长840MM,重5KG,用电机推动负载怎么样算都是很大的,浆也太大了,用435就够了,用200A的电调保险点

2.第二条只要壳就好了,如果要追求点速度就配B3650电机,KV2000左右,用432~435浆,1P4~5S  A123电池,125A电调

楼主:
谢谢 !全部都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配置,浆太大,电机电池都很吃力!KV2726的3660配80CM的O,有点小,我以前用此电机跑74CM的O,曾经使电机退磁!建议换KV1660-1845的3674,42-38的浆,6S A123,跑得很好,一组电下来,电机电调只是微热
  呵呵 ...

这个电机也是配125A的电调吗?

网友:
競速快艇(升级版),2009款无刷电船O艇-
配125A 电调+KV2726的3660
用35桨
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也是配125A的电调吗?

最好配200A的,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