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舵和中立点调好后尾桨是0度么?

楼主(2009-07-09):
昨天晚上调好后是0度!不知道对不对!还没有飞呢!

网友:
不一定。
YT的450是, 016不是。

楼主:
我用的是飞越的450 0度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飞越的450 0度是正常的吧!

陀螺只能用锁尾模式, 否则自旋。。。
YT 450上说明书写了尾舵机臂90度时,尾推两边的行程要一致。

楼主:
那如何调成非锁尾也可以用呢?是不是要加角度呀?调拉杆长度么?

网友:
中立点,不管什么飞机,只要不是共轴双桨,都不应该是0度,而应该是5度左右。
非锁尾模式自旋,就是中立点没调好。调中立点的目的就是“非锁尾模式不自旋”。

网友:
看看YT 450 的说明书。。

网友:
不看外表,只看性能,别太执着于一些小因素。

我的话,就算是偏了,只要性能表现良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