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落

楼主(2009-07-09):
各位,你们的飞机降落是降落在起飞时的跑道上,还是找个空旷的平地降落(指在起飞跑道附近),降落时是飞个三边或五边吗?

网友A:
我都是 在草地上 不过 定点降落 也是技术平

楼主:
也就是说不是哪起飞哪降落,只要降落在自己附近就行

网友B:
现在还没到顶点降落的地步!!!

网友C:
如果会做眼镜蛇动作的话,降落相当容易。我一般是飞完第三边后开始对跑道(起飞时的跑道,当然也不一定那么呆板,只要高度合适可以用任何自己觉得合适的动作对跑道,不过新手还是要培养正确的意识,飞边着陆),用副翼修正;视跑道的长短决定第三边结束时的高度,一般情况下本人可以一次对准,然后怠速着陆,滑行到身边。个人感沉着陆是个想当享受的过程,飞行结束时,一个漂亮的着陆会给当天的飞行画个完美的句号!!

网友D:
一个失败的降落也可能给飞行画上一个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