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两块电池并联的做法?

楼主(2009-07-09):
既然一块电池只有8分钟,为何没有听说有人把2块电池并联起来用?时间不就加倍了么?

网友:
重量也增加了一倍。
影响:飞行性能,重心,工作电流也增大。
时间也不会增加一倍,得不偿失。

网友:
电流多了1倍呀,电机受得了?电机受得了,电调受的了?电调受得了,飞机受得了?

网友:
重啊 头罩都上不去了

网友:
我就用过  练习悬停还是可以的

网友A:
 从某些回复看初中物理教育确实失败

网友:
在车、船上确实是这么做的,因为对重量不敏感。飞机对重量要求太高,不合适

网友:
你与其并起来一起飞10多分钟  不如飞2个8分钟  你飞那么久不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某些回复看初中物理教育确实失败

同感,居然还有这点常识都不懂的人,还不止一个,为中国的教育感到严重的失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居然还有这点常识都不懂的人,还不止一个,为中国的教育感到严重的失望~

没看懂为什么失望呢?请点明。。。。
2块电的话机子等于带180g的负载来飞。。。。会很稳定的绝对不会暴力 对机器的损害也不是一般的大啊,过热应该难以避免了呵呵

网友B:
看完楼上.....唉..同感,居然还有这点常识都不懂的人,还不止一个,为中国的教育感到严重的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完楼上.....唉..同感,居然还有这点常识都不懂的人,还不止一个,为中国的教育感到严重的失望

LS.....告诉我吧。。真的不懂

网友:
电調供电电机...產生轉速..動力....重量..要加大動力轉速....电阻也更大...诮耗能量..動力减小得不償失....有可能至..电調电机過熱..而燒..

网友:
楼上意思是认为我悲哀还是。。。。。。混乱了

网友:
当然有。600用的6s2p就是两个6s的电池并联。

网友:
唉..同感,居然还有这点常识都不懂的人,还不止一个,为中国的教育感到严重的失望

 ,电流不会加大多少的
怎么并,厂家没必要并,因为价格和冲电器等各方面的因素,450设计就是为、配合3S1P使用
的,能够发挥最高性能,你要是不考虑外观和性能问题,完全可以自己DIY,3S3P,3S4P的电,
一样的飞航线

网友:
600的电主要考虑的是冲电器问题,其次是电机的KV值还有一个就是安全电压的问题

网友:
我反而觉得多s几个比较划算

网友:
还是没看懂

网友:
太重了啊

网友(2009-09-13):
楼上有理!

网友:
8分钟还不够?

网友:
顶LS的兄弟,
亲自动手,
得到实际的数据,
值得敬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完楼上.....唉..同感,居然还有这点常识都不懂的人,还不止一个,为中guo的教育感到严重的失望

恩恩,各位大大的意思是:
你的提问理论没有问题滴,两节5号电池是1.5V,并联还是1.5V,串联才是3V,所以并联电压变化不大,确实能增加时间。
但是电池重量增加会影响灰机重心、起飞总重,对电机和电调增加较大压力,总时间上肯定是1+1<2滴,当然灰肯定比一块电灰的久。

网友:
弱弱的理解一下....................................似乎是,并联后是没有问题的,电流的提供能力是增大一倍........就像飞机可以用15C的电池.....也可以用25C的电池一样.......

网友:
两块电池并联是肯定可以用的,一定要注意两块电池的性能要基本一致。至于飞机增加了重量,电机、电调长时间工作温度的升高,肯定是要降低效率的。再说连续飞10多分钟,对操作者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对于450系列的飞机而言,厂家推荐的就是使用一块电池飞个几分钟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