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10CHG与10CAG的具体区别~急~!

楼主(2009-07-09):
请教高手分析一下,10CHG与10CAG的具体区别,需要详细点,因为最近没有10CHG,实在不想等了,有个很不错的10CAG,不知道买好还是不买的好,我只玩直升飞机。
要是有图片最好!谢谢了

网友A:
顶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我只听过:
10CHP 直升机用
10CAP 固定翼用
10CG 固定2.4G,不能更换高频头。固定翼和直升机用
没听过
有:10CAG?

网友C:
我现在用10CHP,固定翼和直机全通用,

网友D:
futaba这么高级别的控程序好像是都一样的,什么都能用,好像就油门杆长度和一个什么开关不一样,说是更偏向某种飞行

网友E:
区别在于油门手感是齿感还是平滑的。直机用平滑的油门,可以细微控制。其实固定翼用直机控也蛮好。
再就是配置的时候缺省是直机还是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