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8 kv2600,5030浆飞后推机,配什么电池好?

楼主(2009-07-09):
看中一款 OM的3S 11.4V 2200mah,20C ,价格是115元,但重量有160g。
像su27,f22,还有飘飘之类的,2S还是3S的好?

网友A:
如果换我,就选11.1,1300MAH 15-20C的。。

网友B:
110克左右
用3S 1300MA/20C左右的足够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如果3S 1300mah 110g与3S 2200mah 160g 相同价格,2208 kv2600,5030浆飞后推机,可以选哪个?
新手傻问题,见笑了。

网友C:
具体什么飞机?后推机太多了

网友D:
用2200的,要80%才能飞SU27,太重了,而且在热天对于电机来讲,散热吃不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