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会慢慢变形,是否可以用大理石代替?

楼主(2009-07-09):
铝板会慢慢变形,尺寸460x850x10,2端支撑,负载十几KG,但半年后中间还是出现了下降,是否可以用大理石代替?石头还会变形吗?哪个大哥能指教一下

楼主:
一般大理石只用在量具上,如用在雕刻机上是否可行?

1.大理石平板的石材为:纯天然石材“济南青”,也叫“中国青”,花岗石平台的主要矿物成份为辉石,斜长石,少量橄榄石,黑云母以及微量磁铁矿,黑色色泽,结构精密,花岗石取材於地下优质的岩石层,经过亿万年自然时效,形态极为稳定,不用担心因常规的温差而发生变形。经过亿万年的老化,质地均匀,稳定性好,强度大,硬度高,能在重负荷下保持高精度。经严格物理试验和选择的花岗石料,结晶细密,质地坚硬,抗压强度达2290-3750公斤/平方厘米,硬度达莫氏硬度6-7级。极耐磨损、耐酸、耐碱,有很高的耐腐蚀性,永远不会生锈。

2.大理石平板适用范围:大理石平板是用天然的石质材料制成的精密基准测量工具,对仪器仪表、精密工具、机械制件的检验,都是理想的基准面。大理石精密检测平台适用于工业生产和实验室的测量工作,特别对于高精度的测量方面,由於花岗石系非金属材料,绝无磁性反应,亦无塑性变形。大理石平台的硬度比铸铁高2-3倍(相当於HRC>51),因此精度保持性好。由于大理石平台得天独厚的特性,而使铸铁平板相形见拙。
    3. 花岗岩精密测量平台物理性能: 比重2970-3070kg/m3、耐压强度:2500-2600kg/cm3、弹性系数:1.3-1.5×106kg/cm2 、 吸水率<0.13% 、肖式硬度HS70以上。物理性稳定,组织缜密受撞击晶粒脱落,表面不起毛边、不影响其平面精度。在使用中岩石平板量具即使遭重物磕碰,至多掉几粒石碴而已,而不会像金属工具那样,因变形而破坏精度。其优於优质铸铁和钢材制作的精密测量基准零件,可以获得高而稳定的精度。

4花岗石平台材质稳定:能够保证长期不变形,线膨胀系数小,机械精度高,防锈、防磁、绝缘。岩石经长期天然时效,组织结构均匀,线胀系数极小,内应力完全消失,不变形;,花岗岩平台,花岗石精密检测平台刚性好,硬度高,耐磨性强,温度变形小;

5.岩石测量平台的工作表面在使用中保养维护简便:不怕酸,硷液物侵蚀,不会生锈,不必涂油,不易粘微尘,搁置一年後,仍能保持原精度不变维护,保养方便简单,使用寿命长;

6.花岗石平台其他特性:花岗石精密检测平板、花岗岩检验平台、大理石平板不会出现划痕,不受恒温条件阻止,在常温下也能保持测温量精度;不磁化,测量时能平滑移动,无滞涩感,不受潮湿影响,平面称定好。

网友:
石材是好  可是不好加工

网友:
石头容易开裂,开槽后更容易裂,你怎么在石板上固定零件。

楼主:
找做洗手盆台的那些商家,按要求裁出尺寸,2面磨平,就不知打孔是否会影响

网友A:
打孔很简单 没有问题 就是开槽 而且上精度  是很费力的 对工具华工艺有相当的要求

楼主:
不用开槽啊,为什么要开槽?

网友:
用合理的结构解决铝板变形问题
比如加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板会慢慢变形,尺寸460x850x10,2端支撑,负载十几KG,但半年后中间还是出现了下降,是否可以用大理石代替?石头还会变形吗?哪个大哥能指教一下
可用角铁加固.

网友:
变形了,说明连强度都不够,更甭提钢度了。

网友:
花岗岩怎么打孔啊

引用 网友A:
打孔很简单 没有问题 就是开槽 而且上精度  是很费力的 对工具华工艺有相当的要求

能具体说一下吗,我很需要啊

网友:
大理石是有小量辐射的,如是家用DIY的话还是用铸铁好!

网友:
加工石头除了用带有金刚沙的工具外还有其它好点的工具吗??

网友:
石头大了不行,加工质量都会成倍增长

网友:
用合理的结构解决铝板变形问题

网友:
一邦疯子 难怪中国那么落后啊。。。

网友:
是疯了,估计楼上的还不知道日本多少精密测量设备是大理石做台面的,但做加工是2回事

网友B:
石器时代归来

人类返璞归真,从石器时代,木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走到今天,似乎又要从头再来了,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这就是否定之否定,人类罗旋式的历史发展规律

网友:
大理石一般用到高级加工中心里  石头不贵  加工工艺太贵了  不如整个铸铁的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类返璞归真,从石器时代,木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走到今天,似乎又要从头再来了,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这就是否定之否定,人类罗旋式的历史发展规律

网友C:
LZ想说的是人造花岗岩吧!
天然石材当然有很好的优点,毕竟在大自然里几亿年了,没有应力了,至于加工,可以用水刀和水磨,但是刚度和韧性不好办,用在特定的用途毕竟合适,

网友D:
卖石材的地方不是有现成的嘛? 做 洗脸台的那种...好像也不贵吧.150 一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