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A123超简单铁锂充电器

楼主(2009-07-09):
自己做了个很便宜的简单鉄锂充电器 电路简单 价格便宜
电源5v----2.6a                               8元(记不清了)
芯片CN3060    1A                        3.69元
电阻 1.8k 和330                           100个才一元
led                                                   0.02元
洞洞板 焊锡  接头 人工 电容     5元

做的4s的 一共是 50元

做出来截止电压时3.53v 我还没有调校 就这样吧 不差那么0。几v电压

如韵的芯片

如韵的芯片

电源

电源

正面

正面

侧面

侧面

背面

背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好东西啊~LZ动手能力强哦,充电电流是多大的呢

网友:
呵呵 充电电流过小

网友A:
花这功夫还不便宜,不如买JVC的aa-v37u,还包5V1.5电源

网友:
用了几个电源?

楼主:
用了4个电源  充电电流是1A (实测是780ma)

网友B:
楼主不厚道
芯片引脚定义抹掉了。
难道楼主是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这功夫还不便宜,不如买JVC的aa-v37u,还包5V1.5电源

哪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厚道
芯片引脚定义抹掉了。
难道楼主是商家?

那明显是商家的商标,LZ厚道,那几个字能写脚的定义?写个VCC、GND就差不多满了。

楼主:
谢谢理解 第一张图确实是商家的图 我把商标遮住 定义从左到右是1-9  定义在最后一张电路图里面   如果想要详细资料 自己去厂家网下吧 里面有 中文的

网友:
LZ你就直接贴出来就行了

网友:
请问你的CN3060从哪里买地

网友:
A123用3A充才是标准的吧,1A是不是特别慢啊

A123用3A充才是标准的吧,1A是不是特别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