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猴皮筋飞机中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09):
最近受论坛各位高手影响,来个猴子学样买了四架猴皮筋动力的红雀打算改遥控,目前材料已经齐备,有几个技术问题要请教
先把配置汇报一下:
AX1404 KV2290 9g 拉力据说110g
GWS 4025桨 3g
好蝇 6A无刷电调 6g
蓝箭 6通道微接收 4g
3.7G
舵机
*2 8g
7.4V 300MA锂电 24g
机翼用碳纤棒和纤维胶带补强 5g
问题如下:
1,如何确定拉力线,是下拉还是右拉,具体安装
电机
时如何操作?
2,如果确定重心,如果希望安定性高一些重心高如何配置?
3,原机有很大的上反角,为了降低改装难度能否不加副翼只用水尾和垂尾控制?
4,我以上配置还合理吗?这样攒起来不知道好飞不?
解答我疑惑的朋友我先谢谢了

网友A:
飞是可以,就是会很快,这小飞机,最好控制到50克以下.用40克拉力就够飞了.会较慢,大点的地方,像体育馆就能飞了.

楼主:
感谢斑主指点,我计算一下才发现翼载有点大了,小飞机就是想飞的轻松点,太快就违背初衷了,打算把电机换成1306N,电池换成2S200MA,还可以再轻11克,再想减重就 没有办法了

网友B:
"打算把电机换成1306N"
用1304N(拉力95g)也绰绰有余了.
其实该款JJ改用电磁舵的 或会更容易实现慢飞轻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