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选择应该是价位为区间 还是以性能为区间

楼主(2009-07-09):
遥控器
的选择应该是价位为区间 还是以性能为区间
对于初哥而言
是一步到个中档性价比优先
还是一步一步来
到位的话 是以价位为区间 还是以性能为区间
比如800以下 800~1500 2000以上
还是以性能为区间呢

网友A:
绝大多数人以预算为主,性能及其它考虑为辅
一般2000预算以下,考虑得比较多的是性能,2000以上,主要考虑的是这个控是否有“型”
成熟的建议是,选比你的初步预算高一档的控,这样可以让你的控用的比较长久

网友B:
控基本上属于一次性投入
可以考虑上好些的

网友:
只是想过过瘾。那就考虑性价比。买一个你能承受价格最好的。。没必要最求高档
要为以后打算的。也可以买个一般点性价比。因为你以后不止一个控,没必要一步到位。
第一个控好设置好调就行,功能多了。。也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