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怎么玩G4??

楼主(2009-07-09):
今天DSX7刚到,不知道怎么玩G4,加密狗线我有的,是不是还要设置控上的什么东西才能玩G4啊?

网友A:
我的也到了。同问呀。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搞了半天都不知道,真难玩

网友C:
不开控,直接插线,控就会启动。电脑端用emu3.3校队。G4里面再校对,就可以

网友A:
用什么线啊

网友D:
音频延长线。两头3。5MM的那种。

网友A:
控里面不用设置吗

网友E(2009-12-04):
哪位大侠能写的详细点哈,我现在就入手DSX7,以前都能玩天地飞,现在接上去没反应,线是用的立体声道的3.5MM的音频线,控里已经设置成1 SERVO,其他的没设置,教练设置项里选什么项哈?望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