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253、9254、9257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7-09):
这3款舵机都有什么区别,都可以用在450电直和50油直上面吗?

楼主:
希望能有人给我解答 一下哈

网友:
9253, 9254  标准舵机,一般用于30-50油直锁尾上,速度差不多,9253 力矩2.3Kg      9254力矩3.2Kg
9257   小型舵机,用在小型电直,力矩小一些,重量轻,

网友:
LS的能不能说说9254和9253的具体区别?就是力量不一样?

网友(2009-08-13):
Futaba S9253

Class: Standard
Digital: Yes
Programmable: No
Voltage: 4.8v
General Specs:
- Bearings: Dual BB
- Gears: Nylon & Plastic
- 60° speed: .08 sec @ 4.8v
- 60° speed: .08 sec @ 6.0v
- Torque: 27.80 oz/in @ 4.8v
- Torque: 27.80 oz/in @ 6.0v
-- 1.50 x.75x1.40 inches
- 1.75 ounces

Applications:
- Standard Helicopter
- CCPM Helicopter
- Competition Helicopter
- Gyro

Futaba S9254

Class: Standard BB
Digital: Yes
Programmable: No
Voltage: 4.8v
General Specs:
- Bearings: Dual Ball Bearing
- Gears: Nylon
- 60° speed: .06 sec @ 4.8v
- 60° speed: .06 sec @ 6.0v
- Torque: 47.00 oz/in @ 4.8v
- Torque: 47.00 oz/in @ 6.0v
-- 1.60 x.80x1.40 inches
- 1.70 ounces

Applications:
- Standard Helicopter
- Competition Helicopter
- High Speed
- 60-sized Helicopter
- 46-sized Helicopter

贴点参数出来,具体什么意思还要等高手解释:loveliness: